科普:高压输电线为什么用铝线而不用铜线?

楼主(2023-10-26):
【高压输电线为什么不用铜线-哔哩哔哩】 https://b23.tv/HJPynLu

网友A:
铝每公斤20多,铜每公斤70多,铝的密度2.7铜的密度8.9核算一下就知道了,最重要的是铝会变成粉末从而可以定期维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每公斤20多,铜每公斤70多,铝的密度2.7铜的密度8.9核算一下就知道了,最重要的是铝会变成粉末从而可以定 ...

更换,可以挣钱的意思吗?

网友:
出售钱,每100只要105

楼主:
我记得以前农村的电力主干线,甚至家里面的线,都是铝线。那时候,肯定也有科普为什么使用铝线而不用铜线。

网友:
高压线远距离跨度架设 重量轻,拉力降低不少,铁塔就能减少用量,说白了还是成本考虑

网友:
高压输电线很多在山里,2个铁塔之间距离比较远。传输相同电流的铝线虽然比铜线粗很多,但是重量要轻很多,铁塔的载荷就小很多了。铜线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每公斤20多,铜每公斤70多,铝的密度2.7铜的密度8.9核算一下就知道了,最重要的是铝会变成粉末从而可以定 ...

这么算户外铝确实不错. 相同导电能力的线, 铝线轻一半, 只要1/6成本. 除了体积大

网友:
嗨,不知道欧美和日本是否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实际上高压输电线都是钢芯铝绞线,比如国内500千伏输电线路的导线一般LGJ-400/35的导线。这样导线的载流能力、抗拉强度、单位长度重量、耐候性和单位长度成本都得到完美平衡。另外,我国不缺铝,缺铜。

网友:
架空线路当然是铝,地埋的或隧道的基本都是铜,海缆可能在转向铝?

高压输电线路的成本计算有国际、国家标准,选用铜线或铝线,根据安装成本、线缆本身成本、维护成本、占地、服务期限、生命周期总成本选择。

网友:
肯定是因为铜太贵了,无他

网友:
铜锈不像铝锈那么致密,表面产生的氧化膜能够隔绝水份和氧气来阻止进一步锈蚀。

网友B:
最最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散热问题,电阻反比于线径的平方,而表面积正比于线径,设铜线与铝线电流和表面温升相等,二者的线径比=电阻率比的立方根,铝线的理论直径只需要铜线的1.174倍

网友:
地埋线和水下铺设要用铜线,是因为同等损耗和绝缘厚度的条件下,容性旁路电流可以比铝线少15%,且绝缘材料用料也能省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最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散热问题,电阻反比于线径的平方,而表面积正比于线径,设铜线与铝线电流和表面温升相 ...

那点点差异在架空裸露电缆相对风速的影响只是毫毛
如温升那么厉害就不需要除霜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点点差异在架空裸露电缆相对风速的影响只是毫毛
如温升那么厉害就不需要除霜冻了

夏日无风暴晒不需要考虑吗?

网友:
14楼欠考虑趋肤效应,15-20mm直径的话,二者的交流特性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B:
达到JB的粗度,铝线的交流损耗完胜铜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夏日无风暴晒不需要考虑吗?

裸露金属电缆不怕这点温度,不像绝缘的塑料橡胶等材料
这样高压电路用铝本来就是经济型和实用性的考量

另外埋地的电缆用铜主要是铜电阻率相对铝小得多,导线电阻对低压传输线路效率的影响比高压大得多,相同电阻用小的铜线可以减少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裸露金属电缆不怕这点温度,不像绝缘的塑料橡胶等材料
这样高压电路用铝本来就是经济型和实用性的考量

遇技术问题为什么不查国标或国际标准?最早搞高压线的老外比你我笨还是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技术问题为什么不查国标或国际标准?最早搞高压线的老外比你我笨还是咋的? ...

标准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因为温升而用铝的,像我手上这个本电工手册里铝和铜都可以用,这个图是埋地的温度受限于绝缘。
其它不同的几个表的数据显示空中线路的话相同截面积铝的载流量大约是铜一半多一点,不像这个埋地的这么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达到JB的粗度,铝线的交流损耗完胜铜线

这个图左边是铜,右边是铝,最粗的2000kcmil超过大多数国人的J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