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厂的房子准备装修出租了,验收要注意什么,家电家居如何置办?

楼主(2023-10-26):
86平,两室 一厅,河北大厂,离北京最近的地铁还有几公里。算是郊区吧。

自己上班的地方比较远,自己住不上,准备出租。月租金行情也就1000元吧。

装修公司已经通知去验房了,但家具家电还没有。

不知道各位坛友,一般装修公司给装地线么?我带着缺相检测仪到时候检测插座地线都没接有没有必要要求都接上呢?
家具肯定二手了,找找附近的二手家具?

家电就更麻烦一些,想一次买齐,比不上阿莫给租户都买的好东西,成套的二手家电,怎么最快找齐呢?还有就是,二手家电超过质保期之后由房客负责维修?

反正我现在租的房子,合约上写着家电由房客负责。但如果真的是什么灯具开关插座坏了,房东就给修了,因为现在的房东是专业二房东。但家电指的是热水器和空调,这些目前还真没坏过。

各网友分享下经验,提提意见~

网友A:
我花钱找的验房公司,一套房子收费500块钱。
地砖每块都敲,看空不空,插座每个都测零火地对不对,还有地漏通不通,洗手间吊顶打开看上面漏不漏 ,红外热成像仪打地暖管线,看看地暖情况,打窗户看漏不漏风,测新风出风口风压,还有各种墙面柜子乱七八糟的检查,我记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花钱找的验房公司,一套房子收费500块钱。
地砖每块都敲,看空不空,插座每个都测零火地对不对,还有地漏 ...

很好奇你洞房的时候,要不要找人先验一下新娘?

这种验收肯定自己去做。自己的房子,自己掌握。

楼主:
因为预期收益比较低,多投入就更高成本所以跟装修公司就按照典型的出租屋配置,30000元全包了硬装的部分。用料就一般了。但是做工需要检查下的。像二楼所说。我买了一个教鞭一样的东西可以拉长敲一敲。

功能都会验证下的。进水排水,电,煤气都会试下。

也搜寻到附近就有旧货市场,包含家具家电厨具。

就目前不知道地线情况,要是没接,装修公司跟我说大家都不接,看看大家的接受程度,工具倒是买了的。可以测零线火线底线相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预期收益比较低,多投入就更高成本所以跟装修公司就按照典型的出租屋配置,30000元全包了硬装的部分。 ...

必须接地线。

否则租客被电死,你估计要巨额赔偿甚至坐牢。

网友C:
二手的家具勉强凑合,家电二手就算了吧,新的也不贵,省下的钱还不够你折腾的。另外空调这类的二手你就等着年年修吧,买新的质保十年。

网友:
要买个猪头, 还有香蕉,苹果什么的, 拜一下, 然后烧串鞭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家具勉强凑合,家电二手就算了吧,新的也不贵,省下的钱还不够你折腾的。另外空调这类的二手你就等着 ...

空调不要买二手。安装和维修费比新的还贵。

网友:
热水器本身设计寿命好像就是8年吧,我遇到2个坏了的都是漏水,而且这玩意没法修只能换新,本身这东西也就是六七百块钱,还买啥二手的?我都怀疑你买不到二手的。另外这类大家电只要不是恶意损坏的,都应该是房东负责维修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预期收益比较低,多投入就更高成本所以跟装修公司就按照典型的出租屋配置,30000元全包了硬装的部分。 ...

还有不接地线的房子吗? 入户就有地线的.
你说的家里等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你洞房的时候,要不要找人先验一下新娘?

这种验收肯定自己去做。自己的房子,自己掌握。 ...

我当然自己也去了,我没有红外热成像的设备,我看不了地暖管线走向和通不通,测风压的设备我也没有,测零火线的东西我也没有,测接地我也懒得自己搞,我也懒得拆吊顶看有没有漏水,我花钱雇别人测,我看着他干活就好了。

网友:
地线是一定要接的,消防相关的都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不接地线的房子吗? 入户就有地线的.
你说的家里等电位?

入户有地线,但是到各个插座的地线不一定接好,我当时挨个测了插座,发现厨房里面的插座地线不通,然后厨房的地线又找开发商单独搞了,再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不接地线的房子吗? 入户就有地线的.
你说的家里等电位?

有的,我哥的房子就没有地线,就在我隔壁 ???

楼主:
今天去验收了,回来汇报下。
瓷砖地砖全部敲打一边,声音一致,
各个水龙头开水,花洒放水,排水没问题。
用插座检测器检查了,全屋插座地线都接好了的。只有马桶旁边的插座,给智能马桶垫准备的吧,那个某个插孔接触不良,不碍事,随时都能顺手弄好。
去旧货家具城看看二手家具,只要不追求实木什么的。很多造型现代的新家具,也就几百块钱,所以,一个三人沙发1000元,两张床650+350=1000都包括棕床垫),一个餐桌四把椅子,一个电视柜加一个茶几650元,一个衣柜450元,总共3360元包送包安装。
壁挂炉供暖,明装暖气,因此也没有什么好检查的。
家电想了想,按照坛友说法以及家具城老板说法,买新的,就空调夏天装,冰箱洗衣机电视都不一定需要,有的租户喜欢用自己的。

这样就都差不多了。明天送家居。

网友E:
我觉得  小件 房客维修 可以 ,大件如果也是房客维修   房客就太坑了

我在深圳租的房子,我出钱 换了水龙头(居然是塑料的),换了灯,我觉得要继续住下去 迟早把全家的东西换一个遍

房东买的都是垃圾产品,空调 高耗能(估计还要赚我的电费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小件 房客维修 可以 ,大件如果也是房客维修   房客就太坑了

空调刺客:5级定频空调。不是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小件 房客维修 可以 ,大件如果也是房客维修   房客就太坑了

水龙头、灯这些更换费用,肯定是房东出的。我从来没有让租客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龙头、灯这些更换费用,肯定是房东出的。我从来没有让租客出过。

成为你的租客很幸福

所以我如果在找房子,如果家电是租客修,那我一定要找一个自带家具少的,或者让房东搬走,我自己再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空调刺客:5级定频空调。不是吹的

我现在 就一个20平米的房子一个空调,前段时间热的时候,一个月670多电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 就一个20平米的房子一个空调,前段时间热的时候,一个月670多电费   ...

有媒体测过了,5级定频对比新1级变频耗电量,在极端炎热天气耗电量是1.5倍,在炎热天气耗电量是2倍。
在1年要吹5个月以上空调的深圳,如果刚好摊上1.5一度电的房东,房东做梦都会笑醒

实测!房东送的五级能效空调,到底赚走多少电费?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583edfb4655562a435

网友:
便宜的棕床垫全是甲醛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媒体测过了,5级定频对比新1级变频耗电量,在极端炎热天气耗电量是1.5倍,在炎热天气耗电量是2倍。
在1 ...

我们电费  就是1.5  一 度

网友:
能卖还是别出租了,卖的钱拿来理财存利息不比这点儿房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