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安卓手机上有AI图像删除功能

楼主(2023-10-27):
我是三星S23U手机。应该是安卓新版本提供的功能。

以下是三张我在网上随机下载的图片。

楼主:
方法是:

三星相册,编辑图像,右下角三个点,对象橡皮擦,选中物体,彻底删除。

楼主:
好,看看我玩出来的效果:

原图

处理后:

楼主:
原图:

处理后:

楼主:
原图:

处理后,但不完美,还有阴影:

再处理阴影:

网友A:
这是离线功能吗,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离线功能吗,这么厉害。

是的,离线。我关闭了网络,这功能仍然可以使用。

我是三星S23U手机,估计其它型号应该也行。

网友B:
我的渣米手机也可以?

网友:
Note1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渣米手机也可以?

看来这是安卓自带的功能了。

网友:
S10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应该是你的安卓版本太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渣米手机也可以?

我也是渣米,没看到有这个功能啊
PS后记:我的渣红米,还不配高大上的渣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渣米,没看到有这个功能啊
PS后记:我的渣红米,还不配高大上的渣米  ...

我也是红米,图片点编辑–>AI创作

网友D:
效果不错啊,人的影子也去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不错啊,人的影子也去除了

效果的确不错。

网友:
几个月前才发现水果机这个功能,操作时候还不用去找菜单,好像是直接长按图线比如人物处,就会类似ps软件那样直接自动比如把人物轮廓勾勒一遍然后可以操作了

网友:
哦好像不正确,我发现那个是选取复制功能,可以复制照片里面的人物啥的,不知道编辑里面能不能有安卓这个功能

网友:
三星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更新新版本的图片编辑器就有此功能

网友E:
刚才突然想到,开胸手术需要一个一个肋骨剪断,感觉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肋骨阻碍医生视野,如果使用ai,将置于肋骨下的小摄像头的图案与医生视角看到的结合起来。是不是就不用开胸那么伤害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突然想到,开胸手术需要一个一个肋骨剪断,感觉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肋骨阻碍医生视野,如果使用ai,将置 ...

这种技术,建立在“猜测”的AI算法上。也就是说,“看”
到的图像,都是虚构的。

万一有例外情况,就出大问题了:比如人后面其实有块石头,人消掉,石头也不见了,不符合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