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小电动机收集电能间歇工作的电路思路

楼主(2023-10-27):
  在一个通风管道中,不定时的会有气流通过,气流速度也不相同。期望在管道中安装一个小设备,能够监测一些指标无线发送。
  现场供电不方便,管道也可能不粗且风速不大,希望能够不使用电池的情况下能工作。

  初步思路是弄个小电动机装风扇,被气流带动发电收集能量到超级电容中。
  无风的时候没法充电但此时正好也不需要监测。有气流的时候风扇转动收集电能,达到一定储能之后,触发单片机工作,发送无线信号到周边设备。

  关于这个能量收集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思路或现有的技术请教大家。感谢!

网友A:
管内装个带磁铁的风轮,管外拿霍尔检测比较理想。 发电就别想了,功率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内装个带磁铁的风轮,管外拿霍尔检测比较理想。 发电就别想了,功率是个大问题。 ...

收集功率低一些都没关系的,时间长一点就行。比如,收集5分钟,发射一次信号。发射信号功率也不大。
另外,还需要检测其他一些数据。

网友B:
TI和ADI都有能量收集芯片

能量收集主要是结构设计问题,可靠性和寿命等等

网友C:
先确定在通风管道中,信号能不能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和ADI都有能量收集芯片

能量收集主要是结构设计问题,可靠性和寿命等等 ...

感谢建议,这就找找去。当然,如果有建议的芯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在通风管道中,信号能不能发出来

这个可以用拉长天线解决。现在的主要矛盾就在供电上能否解决。
其他问题再慢慢折腾

楼主:
晕,好像使用三相永磁同步发电机+6个二极管+超级电容就行
网上的芯片方案都是那种非常特殊的能量收集

就这么简单么?

网友D:
bq25570能量采集芯片,小风扇发电,msp430单片机处理数据,还要找个射频发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bq25570能量采集芯片,小风扇发电,msp430单片机处理数据,还要找个射频发射芯片 ...

感谢推荐,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q25570能量采集芯片,小风扇发电,msp430单片机处理数据,还要找个射频发射芯片 ...

读了一下这个芯片手册,里面提到对太阳能板支持mppt,没有提到切割磁力线这种交流电的输入支持。
是不是小风扇我用个整流桥,也当作太阳能板接入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读了一下这个芯片手册,里面提到对太阳能板支持mppt,没有提到切割磁力线这种交流电的输入支持。
是不是 ...

Datasheet的8.2.3有交流能源的典型应用电路,交流通过整流桥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tasheet的8.2.3有交流能源的典型应用电路,交流通过整流桥接输入。

感谢,看了前面的说明,就质疑了,惭愧!

网友F:
通信距离有要求不?可以找我使用我们的nano beacon 蓝牙芯片。手机可以接受数据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信距离有要求不?可以找我使用我们的nano beacon 蓝牙芯片。手机可以接受数据做显示。 ...

距离200米以内就行,得符合无线规定,不能超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距离200米以内就行,得符合无线规定,不能超标

这个M4F 核的 测试距离

网友:
有这么大力气装一个发电设备,还不如用一个一次性锂电池,容量冗余一倍以上。 能保证用5年就差不多了。5年后换一个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M4F 核的 测试距离

有些管道可能在地下1米深度,接收在地面,估计距离能有多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些管道可能在地下1米深度,接收在地面,估计距离能有多少?

有1m厚的地下的话,不要考虑2.4G的蓝牙啥的。会变的距离超近。如果通讯数据量不大的话用 lora或者载波频率更低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1m厚的地下的话,不要考虑2.4G的蓝牙啥的。会变的距离超近。如果通讯数据量不大的话用 lora或者载波频 ...

数据量很小,看来只有lora了。我查了网上的一些lora模块,都是超标的,得自己整射频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