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插头的家用电器如何过EMC

楼主(2023-10-27):
请问目前设计个家用设备,规定不能接电源大地,也就是只有2个L / N线插头的,要做EMC  EMI检测,电路上的一些设备接口比如HDMI USB  485等部门无法接地。在做EMC和ESD检测时候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拆个液晶电视看看

网友:
还有无数多的充电头,他们怎可做到的?如果那个也要求的话

网友:
你说的是过浪涌和静电吧,emc和emi处理跟大地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对头,否则笔记本电脑一类的没有外部电源的怎么测试

网友:
esd可以在端口处加esd器件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地是什么?
一般认为信号的参考为地(非差分).
浪涌,确实,PE=地.
EFT,ESD的地呢?是实验室桌面or地板的那个金属板(注入干扰信号的参考).这时候即便是你有PE线,然后连接在了插座上,保守估计跟金属板的路径要2米以上,对于急剧跃变的注入信号,PE线的电感决定了,这个接地路径没啥用.
至于辐射发射,辐射抗扰,天线的地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地球?哈哈,跟PE线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