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OG的12864液晶屏怎么固定到PCB上面?

楼主(2023-10-27):
请教下,在*宝上买个12864屏,应该怎么固定到PCB上面?

楼主:
还有这个照片。

网友:
4个角看起来可以打螺丝

网友A:
四角不是有半孔吗? 铜柱+螺丝或焊接柱+螺丝,行不行?

网友B:
1.双面胶
2.做个钣金屏框扣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角不是有半孔吗? 铜柱+螺丝或焊接柱+螺丝,行不行?

估计够呛,半孔,同时成本很高了。
根本不知道厂家为啥这样设计。
问销售,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双面胶
2.做个钣金屏框扣上去

双面胶是首选,但是不知道是否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角不是有半孔吗? 铜柱+螺丝或焊接柱+螺丝,行不行?

孔的直径是2.8mm,焊接柱成本高吗?用回流焊怎么焊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面胶是首选,但是不知道是否容易掉。

我们用的3M 55280贴TFT屏,主要是因为屏幕背后有FPC,55280厚度0.3mm,刚好超过FPC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3M 55280贴TFT屏,主要是因为屏幕背后有FPC,55280厚度0.3mm,刚好超过FPC的厚度。 ...

这个屏,FPC位置有个凹槽,能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角不是有半孔吗? 铜柱+螺丝或焊接柱+螺丝,行不行?

买了M2.5的焊接柱,M2.5的螺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