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8720A的 RST复位,电平由低拉高,REFCLKO的50M波形就没有了

楼主(2023-10-27):
LAN8720A的 RST复位,电平由低拉高,REFCLKO的50M波形就没有了

网友:
然后呢?
你要让他一直有吗?
复位不就是为了让系统回到初始状态么
虽然我没有看过手册,但是这不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么

网友:
记得那个配置脚是和LED复用的?拿原理图说话

网友:
不是得设置里头某个寄存器的某一两位,使得它倍频后再输出的吗?

网友:
先确定工作模式,记得有一个模式,REFCLKO是不输出50M,晶振XI直接50M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