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12V继电器吸合功耗?继电器太多了

楼主(2023-10-28):
如何降低12V继电器吸合功耗?继电器太多了 ,记得继电器的保持电压9V就可以了,原来在坛子里看到过一个帖子,让继电器吸合后减低工作电压的方式降低功耗,,不知道哪位大侠有印象,说说看下

网友:
降功耗了,可靠性有保证吗?

网友A:
吸合后PWM驱动即可,一可降低功率,二是降低继电器发热。

网友:
可以看手册上找继电器的维持电流,或者自己测。自己测的时候要考虑温度的影响
然后串一个电阻使继电器线圈的电流高于维持电流,再在这个电阻上并联一个足够大的电容就可以了。

还有个办法是用磁保持继电器,只有改变状态的时候需要供电,状态维持不耗电

网友:
如果是信号切换用,降低供电电压或用PWM方式可行,如果是功率级的,要验证降低功耗后的接触电阻是否受影响。

网友:
继电器加一个限流电阻同时电阻并联一个一个大电解电容就是你要的继电器节能电路。

网友:
原来的继电器电源先串一个合适的电阻,然后再并一个合适的大电容到地构成电源电压储能,支持吸合瞬间的电流供应,然后吸合后就继电器线圈就和串联的电阻共同构成负载,因为电阻变大,自然功耗就降低了。因为有吸合蓄能电容存在,不影响吸合瞬间的能量提供

网友:
保持电流大大小于吸合电流,吸合后适度降低电压不影响可靠性的。
大的交流接触器我们用直流220半波吸合,吸合后5V直流电压保持,一点事情都没有。继电器也是类似的。

网友:
磁保持,一劳永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合后PWM驱动即可,一可降低功率,二是降低继电器发热。

馊主意,触点很快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馊主意,触点很快完蛋

高频PWM,5-10KHZ的PWM,不是几HZ的PWM,低功耗情况下就这样用啊,你不懂了吧?

网友:
出售磁保持继电器,每支只要10w

网友:
这要看驱动电路。线圈串功率电阻,电阻上并大电解,这种方法要看继电器断电时间有多长,电容上电能否放完。否则不行的。pwm电路看样子是不行,因为有多路继电器输出。
用磁保继电器最好,现在大小电流的磁保持继电器都有,单双线圈都有。驱动时只要一个50-100ms的脉冲电压就行。价格也不高。

网友:
量很大的话上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追求成本先吸合0.5s以上,之后用PWM,我试过50%没问题,用的20K的频率

网友:
一倍压开通

网友:
有的继电器直接就写明了支持半压保持,功耗、发热基本都能降一半。楼上说的吸合后PWM驱动就行,记得做好续流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很便宜?继电器越多成本越高吧?

网友:
共地驱动,每路都用5V和12V切换驱动

网友:
继电器共源供电PWM,有新继电器要吸合时,供电100%,吸合延时后降低占空比。

网友:
pwm驱动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