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最便宜的5口千兆交换机了吧?32元

楼主(2023-10-28):
腾达SG105,只要32元,5口千兆。
坛友们还有性价比更高的推荐吗?轻度使用,要求不高,千兆就行。消费降级了,囊中羞涩啊

楼主:
百兆的居然只要19.9。
价格一览表:

网友:
比我批量一次500套拿货价还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兆的居然只要19.9。
价格一览表:

贵了 百兆正常价格是6块包邮 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了 百兆正常价格是6块包邮 usb供电

6块是怎么赚钱的?我找到一家杂牌卖8块9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块是怎么赚钱的?我找到一家杂牌卖8块9的

我上次看见了一个用电容电感代替变压器的专利。所以这8块9只是芯片,rj45.磨具的钱,批量磨具不要钱。就看芯片的价格了

网友B:
买金属壳的感觉爽一点

网友:
这种里面就一个QFN的芯片吧
有个坏的百兆的,里面一个QFN小螃蟹,不知道为什么上电后一会儿就像死机了一样,需要断电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6块是怎么赚钱的?我找到一家杂牌卖8块9的

不知道 不过确实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有网络变压器 交换芯片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金属壳的感觉爽一点

是的。我的NAS和电脑的交换机是金属壳的带VLAN管理的交换机,百来元。
这次是给几个小设备用,优先级最低,想找便宜点的

楼主:
百兆的还是算了,看隔壁论坛发的腾达S105拆机图,居然是单面板,精简得不能再精简了。

千兆的看起来正常点:
腾达SG105

网友C:
我去,百兆交换机,都能用单面板画得出来了,这么低的价钱,根本就是甩货吧,亏本去库存

网友:
我们批量出货的产品我自己画的PCB用的是螃蟹 RTL8305NB,要10块钱,变压器3块钱一个。所以最低30圆是要的

网友:
USB2.0,跑480M的,也有用单面板设计的,还能跑。

网友D:
8口千兆,67+7一台。方案在板子上有标注,高性能,稳定且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口千兆,67+7一台。方案在板子上有标注,高性能,稳定且低功耗

看用料还不错,美中不足输入端少了个防反接的二极管。这个芯片把外挂的flash都省掉了。层主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用料还不错,美中不足输入端少了个防反接的二极管。这个芯片把外挂的flash都省掉了。层主设计的? ...

不是自己做的,是成品有售。品牌为YL-LINK宝上有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百兆交换机,都能用单面板画得出来了,这么低的价钱,根本就是甩货吧,亏本去库存 ...

看起来用了大量0欧电阻做跳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口千兆,67+7一台。方案在板子上有标注,高性能,稳定且低功耗

这个品牌的已经找不到了,挂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品牌的已经找不到了,挂壁了?

工厂店所以没做网上零售推广,所以很难搜索到。

目前历史最低低价56.9+7元,铁壳8口千兆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