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拍摄电路板用什么摄像头

楼主(2023-10-29):
需要一个连接电脑的摄像头拍摄一个100*100毫米的电路板,需要看的比较清晰。
试过几款,都很不满意,请教大家推荐下,谢谢

网友:
很多时候近摄,或者微距就是一个桶子接圈。但要是获得各种指标较高的成像,就需要专门的镜头了。这里面也有好多矛盾,比如像场是否够大,比如焦距是否合适,比如光圈是否能缩的比较小以便得到景深等等,总之静物的拍摄是一个独立的门类,如果钻牛角尖只能是深不可测

网友A:
清晰到什么程度,什么封装的元件要能识别?

一般来说手机的所谓清晰度,分辨率都是用算法弄出来的,真要没处理过的图片,还得用工业相机,bmp图片都十几个M一张图片。

建议直接找工业相机厂家的销售,让他们给你推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晰到什么程度,什么封装的元件要能识别?

一般来说手机的所谓清晰度,分辨率都是用算法弄出来的,真要没 ...

好的,我找试试

网友B:
我看过AOI拍PCB非常清晰,你可以了解下,估计是镜头加软件处理过,没有失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AOI拍PCB非常清晰,你可以了解下,估计是镜头加软件处理过,没有失真的样子 ...

好想法,正好我们公司有,明天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