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通过网页远程控制继电器的方案(W5500)

楼主(2023-10-30):
正在做一个4G摄像头项目,采购成品4G路由器。希望能够通过网页来打开和关闭除4G路由器外的电源来省电。请问有哪些通过网页来控制继电器的方法?好像可以使用W5500芯片上网,W5500可以直接通过IO口输出吗,需要再加单片机吗?

网友:
W5500挂到4G路由器下面?4G不是公网IP,更何况你下面挂的W5500,所以网页访问比较麻烦。
你可以在你公网IP服务器上面做Server,然后通过通信方式让W5500访问公网服务器来进行通信。

网友:
w5500需要有MCU控制。
w7500才是内置MCU的网络芯片。

当然其他带网络的mcu多了,随便选。

2楼说得没错,你这应用,得需要一个服务器来做转发,设备与这服务器通讯,你的网页做在服务器上,跟访问的人交互。

网友:
话说不如直接用一颗esp32,再外挂一颗ip101,这才是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
这个活,ESP32最擅长了,大部分方案应该都是ESP32。。W5500好贵哟。

网友:
从软件编程来讲,ESP32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具,MQTT,TCP之类的都是现成的,套用一下就行!

网友:
真的还不如直接搞个支持二次开发的4G摄像头(板),基本都带IO输出的
远比你这方案省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还不如搞个支持4G的摄像头直接二次开发,基本都带IO输出的
远比你这方案省电 ...

大侠,请问有什么摄像头可以二次开发的吗?想摄像头带一两个IO 控制家里菜园浇水。

网友:
直接10几块钱买个WIFI开关

网友:
网页是client,你的MCU上要做个web server,来接收应答网页的ON,OFF请求,MCU根据ON,OFF控制继电器上电,断电;
如果MCU距离4G路由距离近的话,占用4G路由一个RJ45,用带eth网口的MCU网线连接外网,来给MCU传输网页请求;

web server方面STM32F4xx有很多的例程可参考,网页远程控制也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问有什么摄像头可以二次开发的吗?想摄像头带一两个IO 控制家里菜园浇水。 ...

远程控制喷水角度?还是只是打开水泵或者电磁阀浇水?

前者可以买一个云台萤石云台摄像头把两个步进马达的信号接出来然后,然后放大驱动你的云台喷水器。

后者买一个涂鸦智能插座控制水泵或者电磁阀就可以

网友:
MQTT啦,连阿里云。做网页,没公网IP就不要想了

网友C:
浇菜的话几十块买个小米的wifi开关就行了。不用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浇菜的话几十块买个小米的wifi开关就行了。不用做吧。。。。

想做个能边看实时视频的,能控制开关的,用手机控制,屏幕上方是摄像头监控画面、下方是开关、定时,这些功能。类似图片这样,平台还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哥们提的问题全是开环,年轻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5967-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做个能边看实时视频的,能控制开关的,用手机控制,屏幕上方是摄像头监控画面、下方是开关、定时,这些 ...

萤石云+OneNet MQTT
我这是自己开门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萤石云+OneNet MQTT
我这是自己开门用的

太好了,就要这样的,onenet平台,这个可以支持萤石的摄像头,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就要这样的,onenet平台,这个可以支持萤石的摄像头,是吗

图像是萤石云sdk负责,下面控制是OneNet负责,各干各的,互不影响。
萤石云的SDK有DEMO,自己添加个MQTT的功能。

如果有公网IP,也可以用海康SDK,没有公网只能用萤石云SDK,靠它服务器中转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图像是萤石云sdk负责,下面控制是OneNet负责,各干各的,互不影响。
萤石云的SDK有DEMO,自己添加个MQTT ...

请问你这个软件,就是手机上这个界面,是用什么平台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软件,就是手机上这个界面,是用什么平台写的?

android studio,我是把官方demo改头换面

楼主:
W7500还挺不错的啊,就是淘宝上没有最小系统板,嘉立创上也没有开源的工程,得自己照着数据手册来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7500还挺不错的啊,就是淘宝上没有最小系统板,嘉立创上也没有开源的工程,得自己照着数据手册来画了 ...

南京沁恒的CH579M带MCU,能联网,几块钱

网友:
直接买易微联WIFI开关,0开发,非常好用,我已经复购几次了

网友:
esp32cam模块,带摄像头,带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