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设备认证的485电路EMC如何设计

楼主(2023-10-30):
如图的RS485电路,有接大地,家用电器设备没有电源大地,要怎么修改。

网友:
要看你的过什么标准了。

网友A:
你设备上弄一个3插不行吗? 用户有没有真正接大地,这就是他的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备上弄一个3插不行吗? 用户有没有真正接大地,这就是他的事儿了

。。。。产品是要送检的,标准规定的。

网友:
没有大地?产品是塑料外壳吧?这样雷击扛差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产品是要送检的,标准规定的。

没大地共模电压高了就会异常,除非隔离或者接gnd

网友C:
家用的插座现在都有大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大地共模电压高了就会异常,除非隔离或者接gnd

有推荐的隔离芯片吗?电源也需要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的插座现在都有大地啊

家里2插的没有接大地

网友:
我的理解,如果金属外壳,就接外壳。塑料外壳就取掉就行。

网友(2023-12-03):
用电容隔离 释放 电荷,交流导通

2插的两根线有一个是中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