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个程序,好像运行窗口跑了屏幕外了,破解?

楼主(2023-10-30):
如题,下载了个progisp1.72(智峰烧录软件),点击运行,屏幕上没有运行窗口,仔细观察,屏幕下面有这个程序的运行标志还是符号,就是程序已经运行了,点击这个符号还是标志,觉得从屏幕右边外边飘来飘去一个迷糊影子,这个影子消失在屏幕右边,就是觉得瓶;跑了屏幕外边了,这是什么情况?以前没见过这情况,改变屏幕分辨率无效,怎么破解?

网友:
Alt+ Tab 先选中窗口

然后Alt+空格  之后选择移动窗口

回车

用方向键先移动一下

之后挪动鼠标就可以了

网友:
sscom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每次都是用这个方式解决的

网友:
sscom可以修改ini文件

网友:
把INI文件删除掉

或者把INI你们记录坐标的改成 0,0

网友:
按alt+tab激活那个窗口,然后按window键+←或→,同方向箭头多按几次,会移到能看到的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