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使用CDC类虚拟串口问题请教

楼主(2023-10-30):
求教,虚拟串口usbd_conf.h中的这几个参数各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数据帧最大64个字节,命令帧最大8个字节,通讯间隔5mS,应用缓冲区2048个字节(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帧最大64个字节,命令帧最大8个字节,通讯间隔5mS,应用缓冲区2048个字节(2K) ...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命令帧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帧最大64个字节,命令帧最大8个字节,通讯间隔5mS,应用缓冲区2048个字节(2K) ...

如果根据这几个参数计算的话,那它最大传输速率是64*200*8=102400bps对吗?这个怎么比理论值小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根据这几个参数计算的话,那它最大传输速率是64*200*8=102400bps对吗?这个怎么比理论值小这么多 ...

最快间隔可以改为1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命令帧是什么意思

命令或者控制帧,枚举过程中会用到,就比如设置interface,获取各种描述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或者控制帧,枚举过程中会用到,就比如设置interface,获取各种描述符等等。 ...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还想请教下,您有没有测试过STM32虚拟串口的最大通信速率,可以推荐个测试方案吗?我用正点原子的XACM软件试了下,最高才100多KB/s,换算下来也就1Mbp左右,和手册上描述的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还想请教下,您有没有测试过STM32虚拟串口的最大通信速率,可以推荐个测试方案吗?我 ...

https://blog.csdn.net/l72v3ie/article/details/1253873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l72v3ie/article/details/125387356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