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天线的防水方防爆案有哪些?

楼主(2023-10-30):
矿井下使用的4G设备一般采用哪些防水防爆方案,淘宝的防水天线看着就很不靠谱,定制航插的成本又太高了。

网友:
你到底是要考虑天线还是考虑4G设备,或者一起
单纯天线我说实话想不出来怎样防爆要求了,防水压根不是事吧?整个天线体套一个带胶的热缩管或者其它类似的灌胶处理
难的是射频连接器,那才值钱,如果你设备有连接器到机壳,

网友:
出售防水天线每个1000W米元

网友:
HW有的,井下就是5g 的基站了....我倒是没有下井。防护必须到位的,尤其是安全性,要求必须灌胶密封的,粉尘+水汽太大了....还闷热了哦。

网友:
天线做成本安的就行了,要求不高,中间别拐弯,别有接头,按照防爆要求灌胶就行

网友:
参考网桥外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