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win11中,输入法快捷键切换修改后会自动还原,怎么破?

楼主(2023-10-31):
装了sogou输入法+ 英语,输入法切换快捷键默认是ctrl+space, 但一般ctrl+sapce用于编辑器的代码提示功能,所以把输入法切换的快捷键改了,但过了段时间,它又会改回ctrl+space,这个有坛友遇到过吗?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Win12发行时,美国总统是谁?
按古老的Win11来说,你这个问题建议把快捷键换成shift +Alt键 更方便。我就一直用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Win12发行时,美国总统是谁?
按古老的Win11来说,你这个问题建议把快捷键换成shift +Alt键  ...

win11,不好意思,搞错了,我改了后,它会自动还原,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我有个强迫症习惯,每次输入完中文必须切换为英文,每次输入中文前再切换为中文。
这里的切换不是指切换为中文输入法的英文输入状态(即按一下Shift键),而是切换为实实在在的英文输入法。
这个习惯是从Win9X时代带来的,但是大概从Win8开始,微软默认不给中文版Windows安装英文输入法了,默认就是微软拼音,每次想打英文时都很难受。

所以每当我安装完操作系统,第一件事就是,添加英文输入法“英语(美国键盘)”,再把输入法语言切换快捷键设置成Ctrl+Shift,并且把英语键盘设为默认键盘。

网友B:
盲猜下,和我鼠标左右键总是自动跳的情况比较相似。最后原因是两个电脑登录同一个微软账号,一个设备一个没设置。总是会自动同步系统设置导致的。可以关掉自动同步系统设置的功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下,和我鼠标左右键总是自动跳的情况比较相似。最后原因是两个电脑登录同一个微软账号,一个设备一个没 ...

我只有一台电脑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