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电路,麻烦分析一下

楼主(2023-10-31):
按照正常我的思路是光耦的4脚,链接一个电阻到12V, 图中为了省掉一个电阻,怎么把4脚链接到继电器线圈上去了呢?

我的分析,光耦导通->Qbe>0.6v->Q导通->Qce=0.3V-> Qbe<0.6 -> Q截止 -> Qce>0.6V -> Qbe>0.6v->Q导通 周期性->导通->关闭->导通,不是在这里产生了震荡吗? 为什么还这样用呢?

网友:
达林顿电路

楼主:
看到别人pcb中这么应用的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A:
这种电路在日本的一些PLC驱动包括中常见,优点是输出只要2线接口, 不需要额外B极驱动电源,接线简单

缺点:后级的三极管CE极需要钳位1V左右的电压给自身导通用,  这个电压耗损驱动个小继电器还没有啥问题

负载重,三极管就发热严重; 我见过这电路还有给三极管配散热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在日本的一些PLC驱动包括中常见,优点是输出只要2线接口, 不需要额外B极驱动电源,接线简单

就为了省那么一个电阻 至于吗 哎  我感觉后面的二极管在那里就是震荡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为了省那么一个电阻 至于吗 哎  我感觉后面的二极管在那里就是震荡工作 ...

这种电路的应用场合是:  有多个继电器需要驱动, 而且继电器都有独立的电源(不允许共用电源);

红圈处相当于一个隔离的固态继电器, 后级只有2条线,客户就能驱动继电器了;

如果按照你的想法,至少要3条线,这个电路节省1条线; 工控常用的16路驱动输出, 就能节省16位的接线端子

上面这电路带个小功率的电磁阀,小继电器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为了省那么一个电阻 至于吗 哎  我感觉后面的二极管在那里就是震荡工作 ...

你打开ULN2803达林顿芯片手册,内部原理图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