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9的分压取样电阻可以用锰铜线自制吗?

楼主(2023-10-31):
LM399的降压和升压电路,都需要取样,定制电阻成本很高。把锰铜线绕在同一个骨架上做成无感电阻,两个电阻温漂一样,个人的人工成本不考虑的话,感觉适合DIY。
比如0.4的线,绕2K电阻,需要5460.89996毫米长度,裁剪误差1毫米的话,误差为千分之0.18。就是线的均匀度不知道有没有保障?

补充:12K电阻绕好后,精细调整2K电阻,可调电阻取消,是不就能输出高精度的5伏电压?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入坑么?绝对的5V其实不重要,很容易达到。难的是要稳住,温漂和年漂才是难的。隔壁那帮人用猛铜丝或者是铜丝绕就是为了抵消温漂之类的。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测试的。劝你放弃,直接去定制比例电阻吧,好像团购价两三百一个。

网友:
楼主是要干什么高科技的项目呀。。

网友:
买洋垃圾电阻啊,我验证电路的时候都是用洋垃圾电阻,立马就稳了。

网友B:
绕5米多的电阻还能无感?电感量奇大无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5米多的电阻还能无感?电感量奇大无比了吧。

5米线对折后并绕,电感量极小

网友:
唉,每个399电压都会有微小区别,别玩这东西! 都是烧钱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入坑么?绝对的5V其实不重要,很容易达到。难的是要稳住,温漂和年漂才是难的。隔壁那帮人用猛铜 ...

隔壁论坛暂停好久了。

网友:
5460.899mm+-1mm
日本亲和的6m钢板尺是+-0.95mm,满足需要,但价格在一万以上。

编辑补充:另外这个裁剪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线不可能绝对直,要拉直测量,但这个长度拉直,就很容易拉长了

绕好之后边测边调还差不多,可以调节其中一个接点或用锉刀或刀刮线

网友:
温漂不好解决吧, 做个一两个的话还是买洋垃圾吧, 便宜的是由5块左右一个方块的Vish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