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阿莫拍34401A的帖子,为什么JLC没有这种深绿的油墨呢

楼主(2023-10-31):
好像国内都清一色的同一种绿油,极少见国外那些深绿色的,是技术上有什么难度还是完全就是审美不同,深绿看起来很帅啊

网友:
估计是成本问题,

网友A:
有这需求,建议再加一个颜色,可以额外付费

网友:
会不会是审美疲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需求,建议再加一个颜色,可以额外付费

加个色对嘉立创来说,湿湿碎。

网友B:
当这个颜色嘉立创有了, 或者是其他电路板工厂有了; 这颜色就不帅了

楼主:
以前也以为是审美疲劳,后来JLC有了红黄黑白蓝紫,还是一眼相中深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这个颜色嘉立创有了, 或者是其他电路板工厂有了; 这颜色就不帅了

应该不是审美疲劳,深一点的颜色确实让人感觉更沉稳更专业的感觉,其他颜色也一样,浅色感觉更艳丽,但不耐看

网友:
不光是绿油的问题吧,感觉它的铜厚也厚很多,猜测有2oz?
再把器件丝印去掉

网友:
以前我们专业分析过国外的板子,外观看着确实帅, 不只是油膜的原因,还有PCB,铜厚和镀金都比国内要好一个档次,而且板子多数都是4层起步,加上哑光绿油看起来确实很好。
前段时候不是说沉金要加厚吗,以前的沉金就是淡淡黄色,开始时候一个同事还以为没沉金呢,达到一定厚度才能闪瞎你们的眼

楼主:
找了一个JLC晒单的做对比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34401看起来颜色深是因为内存覆铜,顶层走线铜箔也比较厚。

网友:
这种颜色一般是多层板,顶层和底层是不覆铜的,看到内电层就是这种颜色

网友C:
这个哑光绿 已经很多人建议过很多次了   嘉立创就是不听   别白费劲  我都是在其他家做的哑光绿

网友:
前几天做的哑光黑也比以前亮多了

网友:
内电层透出,  哑光绿, 少丝印, 就漂亮一个档次

网友:
多层板,  外部不铺铜 跟这个效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哑光绿 已经很多人建议过很多次了   嘉立创就是不听   别白费劲  我都是在其他家做的哑光绿 ...

颜值很重要。
能看看你做的哑光绿的效果吗?

网友D(2023-11-30):
其实我挺喜欢黄色PCB,可能是受昔年华硕主板的影响。只可惜现在黄色没法白嫖了

网友:
ti的模拟量测试版就是这样
线路厚度明显手感出来
不过  一分钱一分货也要承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挺喜欢黄色PCB,可能是受昔年华硕主板的影响。只可惜现在黄色没法白嫖了 ...

华硕屎黄板。。。。大学时候流行的华硕低端系列主板的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