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zynq领航者V2 的电源设计看不懂啊,有大神指导一下么?

楼主(2023-11-01):
如题

原子 领航者V2 核心板原理图中电源芯片EA3059,4通道buck电源 ,带EN使能和POWERGOOD指示功能。
EA3059芯片手册 说EN使能电压最小为2V ,原理图中用1.8V去给第2、4通道的EN脚进行输入

这怎么搞得通?

楼主:
我找了类似的4通道 lp6304,封装一样,但引脚定义有不同

EN使能的阈值电压是1.5V

网友:
我今天也看到了,确实有点问题

网友:
凡事都有个过程吧

网友:
1.8V 和 2V 区别不大

网友:
别觉得卖开发板的技术有多厉害, 都是官网评估板+同行互抄的;

更有些是一边学一边做开发板卖;   真有本事工程师都不做开发板

网友:
用ETA的DCDC,POWER EN的电压,标1.5V,实际0.5就使能了,会不会有的真的1.5V使能
所以还是做了一些处理。
可能开发板没啥问题,做产品还是安装手册写的来吧

网友A:
手册上标的是需要在0.4-2V之间吧?

网友:
0.4v关闭,也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不到2v,但还不到关闭的条件(低于0.4V),所以最终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标的是需要在0.4-2V之间吧?

之间为不确定状态,并不是大于 0.4V 就可以使能
这个细节就是没有按照 datasheet 来做

网友:
ds标注的一般比较保守,就是保证能用的,实际上都会范围更大些,卖开发板的无所谓,能用就成,如果做产品还是按照手册标注的来。

网友B:
开发版都是赚板子的 钱,板子料便宜才有利润,自己设计就得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版都是赚板子的 钱,板子料便宜才有利润,自己设计就得稳点

正在查资料

ALINX的 zynq供电  DC-DC用 TLV62130RGT  级联 , Enable Threshold LOW/High  0.3/0.9 ,   带有 Power Good输出指示引脚。说明书 明确指明 器件的 使能 电压 低 的 ,我还没找到  第二家(adi/凌特就不用想了,看看可以,用不起)。黑金的设计还是蛮牢靠的。

再就是用 基准 和比较器  去 控制上电顺序

啃不动了,抄吧

网友:
现在ti的电源芯片也很便宜啊,zynq四路电源成本也就4元,国产的ea3036我也用过,质量还是可以的,也批量过

网友C:
论坛里面有矿机的 原理图。你抄开发板的 还如研究一下矿机的。 成本什么一下就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有矿机的 原理图。你抄开发板的 还如研究一下矿机的。 成本什么一下就下去了 ...

矿机用的料都是进口的,电源什么ti独立芯片,ddr参考电压也是,对比开发板,呵呵

楼主:
抄作业都得抄原版
问题是原版的物料太壕

https://www.analog.com/en/analog ... ide-to-success.html

FPGA供电待解决问题

1 电源精度 、 FPGA供电电压窗口、功耗 之间的关系和设计
推荐  ±0.5% 电压精度的电源

2 热功耗管理

3 动态电压调整,10mv电压步进和10 ms调整周期

4 设计阶段无法确定最终性能需求,因此开发阶段早期电源规格无法确定

上电和掉电顺序实现方式
1无序;会加速FPGA的失效,启动和复位不可靠
2 级联启动  :  PGOOD-to-RUN 级联   简单。只有一个顺序,管了上电不管掉电,意外情况无法处理
3额外的辅助FPGA/CPLD 控制供电,非常复杂;或者采用专用的可编程电源管理芯片
4简单的电源监控芯片管理
5...
6...
7...

网友:
我学习电子的过程中经常边看开发板原理图边吐槽的,从来没买过开发板。

学习画pcb也是,各种“老师”对软件的一些功能的理解都是错的,英文发音更是离谱,观感略好于看印度哥教程。

楼主(2024-01-13):
https://support.xilinx.com/s/article/65240?language=en_US

65240 - Design Advisory for Zynq-7000 SoC: Power-On/-Off Sequence Requirements for PS eFUSE Integrity

zynq电源有个坑在这,   看一下自己的板子都掉到这坑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