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输出端与地线有86V感应电压,要如何改善?

楼主(2023-11-01):
一个是PI软件自动生成的电路,另一个是我自己的电路,还有个PCB图,与电路相同,只是位号不同。

我不是专业做电源的,只是拿了PI自动生成的图就直接应用了,
产品是塑壳的,没有接地线,有个485接口
昨天被客户指出485接口感应电很高有AC220V,造成通讯丢帧。

我都不知道还要关注输出端感应电的。
实测了一下,对地确实很有很高的电压,不过不是他们说的AC220V,
具体为:24V、M12V,对地有AC86V; S12V 对地有 AC30V;

然后实测了几个电源适配器,很多也有AC86V左右,有些可能做的比较好,只有10V左右。

各位大神,请帮忙指点一下,哪些点要如何改?

网友:
前排标记一下,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输出端地直接接地线,客户没话说了

网友:
拆开看下10V那个有啥特别的

网友:
Y电容减小一点呢?

网友:
关注下,有个产品都是用tny278,两路输出,没有你这个问题,都是pi标准设计原理图

网友:
很正常啊,因为有C4存在

网友:
C4 y电容导致  ,冲凉,湿手去摸充电头也会感觉到麻
考虑接地

网友:
双方 485 接口之间要接共地线

网友A:
安规电容c4造成的,容量越大电压越高。还有就是用户电源插在多位排插上了且排插有很多带地线的设备接入,然后排插输入没地线造成多个设备安规电容并联所以泄漏电流偏大。

在不影响电磁兼容情况下把c4调小点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用一款大品牌成品电源做对比,然后解释为什么有漏电感觉,为什么感应电压高。用户应该是被安规电容的电流电到了,担心产品漏电所以测量的电压提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规电容c4造成的,容量越大电压越高。还有就是用户电源插在多位排插上了且排插有很多带地线的设备接入,然 ...

请教下: 1L 电路的三组输出中,仅有带光耦反馈的一组有 Y 电容 C4,另两组(GND1, GND2)不接 Y 电容,

这种设计是否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1L 电路的三组输出中,仅有带光耦反馈的一组有 Y 电容 C4,另两组(GND1, GND2)不接 Y 电容,

二次元大神模电高手,这个难不倒大神。

天知道两个副绕组接什么负载,说不定就是一个灯泡没干扰。看来二次元大神这是间接提醒楼主预留好另两个副绕组y电容焊盘。能过电磁兼容实验就行,y电容毕竟也是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元大神模电高手,这个难不倒大神。

天知道两个副绕组接什么负载,说不定就是一个灯泡没干扰。看来二 ...

看着比较怪,不接也能凑合的话就都撤下嘛。

想起了电磁炉的黑晶面板,放上铁盆直接就很强的感应电。 思前想后只能是黑晶面板充当电介质,然后高频过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鼎力帮助,
发完贴后,我也想到是Y电容问题,回来看帖果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