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监测【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3-11-01):
被检测电压为12V或9V,要求输出开关量,低功耗,电路简单

网友:
那就单片机吧,自适应电压,电阻分压,定时启动一下下,有变化才输出。

网友:
XC61CN系列    电阻分压后检测。 电阻用几百K分压就行。这样算下10uA的样子。

网友:
“电池电压监测”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