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铁塔上的设备如何做防雷?

楼主(2023-11-01):
准备做一款放在铁塔顶端的设备,金属外壳,使用太阳能供电,用4G网络和外界通信。需要考虑外壳,太阳能板,以及4G天线的防雷问题。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铁塔上不是有避雷针么、不用处理。设备外壳接地就行了吧?

网友:
防雷由铁塔公司解决,设备金属外壳有接地螺丝,做好接地就行。

网友:
铁塔公司垄断全部铁塔,咱关心他干什么呢

网友:
设备供电电源做防雷处理,接地!!!

楼主:
电网能保证雷劈不到铁塔上的设备吗,太阳能板天线这些被雷劈了就是电网的责任吗

网友:
那是铁塔的防雷避雷等电位不好导致的设备损坏

网友:
请教户外设备的防雷措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807-1-1.html

参考下,坛子里的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网能保证雷劈不到铁塔上的设备吗,太阳能板天线这些被雷劈了就是电网的责任吗 ...

铁塔都被劈了,你设备放在上面还能好?

网友:
真雷防不了,假雷不用防!

网友:
十年前,做海事产品,天线需要安装到铁塔上面。

那些铁塔都不同的铁塔公司弄的,施工队都是聊城那一块的,开着面包车,装完一个装下一个,有些施工还是参差不齐。有些海事有钱,就建子母塔,一个建高点,引雷;建低点就装设备。

大部分穷的只建一个塔,防雷也做不好,我们的设备经常被雷,天线里面的芯线直接被熔断了,板子上进天线的地方直接糊。后面加装了一套防雷系统才好,价格还不便宜。结果那一单不赚钱不说,还赔贴进去不少钱。

网友:
我铁塔上装天线至少也干过上百了,没见到防雷不好的,你电缆都坏了铁定让铁塔赔的。你想啊,自己的塔不许只能用他家的,他就应该管不是。再着说他们真不管你就要考虑离塔顶有距离了在塔尖45度的覆盖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