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质量的白卡,读卡距离能达到8cm的白卡

楼主(2023-11-01):
求推荐高质量的白卡,读卡距离能达到8cm的白卡  ,我测试了手上的不同IC卡,有的只有2cm,有大就比较好可以达到7.5cm左右。。。不知道如何区分好卡? 后者有好的网上购买渠道?

网友A:
距离跟读卡器有蛮大关系的,特别是读卡器线圈的开路谐振电压对读卡距离影响非常大。

网友B:
我公司里是做了个治具,让测试用VNA挨个筛卡的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跟读卡器有蛮大关系的,特别是读卡器线圈的开路谐振电压对读卡距离影响非常大。 ...

我的意思是同一个读卡器 不同的卡片对比。。。读卡器是固定剂一个,,不同渠道购买的卡 识别距离不一样,肯定是卡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里是做了个治具,让测试用VNA挨个筛卡的谐振

卡也有很大的关系,质量好的卡距离元多了,,,同一个读卡器硬件的前提下对比

网友:
买菲利普芯片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