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水晶头能长时间耐高温吗?

楼主(2023-11-01):
做的设备是一个密封的盒子,温度维持在80度左右。甲方说不能用水晶头,要换成BTB插座,俺寻思这不都是塑料吗,水晶头扛不住BTB就能扛吗?

网友:
水晶头的压接是靠的水晶头金属片与塑料的摩擦,BTB靠的是金属本身的弹力

网友:
我们以前用过有些塑料件,刚开始不知道,后来做高温70°实验才发现变形,模具厂说有耐高温的塑料,不说就是默认常温的。

网友:
水晶头没戏 几周就碎了 也怕低温

当然你能找到BTB规格能过回流焊级别的水晶头另说

网友:
应该是rj45插座与水晶头材质不耐热,座子可能找到耐热塑料材质,但是水晶头显然都不耐热,耐热会软化后变型失去弹性接触不良。

网友:
要求高的行业以太网都使用M12连接器。

网友:
塑料和塑料还是有差异的,我们做的低压开关,外壳用工程塑料PA66,PBT,有一点耐温要求的用PA9T,自身发热的支撑部件用高温塑料聚苯硫醚

网友A:
环境恶劣,可靠性要求高的,推荐用这种,船和火车上常用。

如果空间有限,推荐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境恶劣,可靠性要求高的,推荐用这种,船和火车上常用。

如果空间有限,推荐这种。

这种有经济型吗?  感觉大厂的会很贵。

网友:
要求高的场合,既要耐高温还要插接牢靠,高震动环境下,基本上都是用航空插头,像军工级的,车规级的,都是专用插头插座,贵的要死。还必须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