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给一个30V/125A的感性负载选续流二极管,求推荐

楼主(2023-11-01):
请教:需要给一个30V/125A的感性负载选续流二极管,有好推荐吗?

如题,16KHz的PWM开漏开关控制感性负载,低边功率开关MOS管可以并联并且自动均流好搞,续流时候,却遇上问题了;单个的肖特基二极管没有那么大电流的,并且二极管都是负温度系数,并联无效,会导致压降低的单个续流二极管巨热,假设压降1V,125A续流,就要产生125W的功耗,都是单管扛。。。。

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有啥好的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
用mos管,同步

网友A:
肖特基整流模块,0.1-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整流模块,0.1-0.3V

好像很大块啊

网友B: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加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加MOS

理想二极管看到在电源防反接方面用的多,在续流方面,它好像没提应用,老哥知道行不行呀?

问了某宝两家不同方案理想二极管,基本得到肯定回复,不能用作续流二极管用。。。。

网友:
二极管串电阻再并联

楼主:
因为电流不小,如果每个二极管都串电阻的话,电阻功率和体积,也不小了

网友C:
用mos, 实际就是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os, 实际就是同步整流

也就是半桥驱动?

网友:
感觉是的, 参考哪些开关电源看看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400A电流,两个合起来800A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4dc8523cW7Tt6Y&id=736320542566&ns=1&abbucket=9#det ...

这个长就8cm多了,我的板子才8cm*10cm,板载不了,但确实是可以作为外挂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整流模块,0.1-0.3V

大电流的肖特基压降远不止0.3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的肖特基压降远不止0.3V

看到约0.85V@100A时候

网友:
教课书里PN结0.7V, 肖特基结0.1-0.3V,写书的都是抄几十年的原著,还把条件省了,估计最原始的测试是一个很小的电流,额定值的百分之一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