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U解决了note10的电话接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值5000元

楼主(2023-11-01):
之前我的三星note10 有个难言之隐:

一个电信卡上网,一个移动卡接电话。

竟然经常打不进来。这个问题无法解决(虽然坛友提出无数种方法,真相是这问题note10无法解决)。所以,这几年,是只好将移动sim卡,插到另一台OPPO备用机上。

我出门需要带2部手机:一部note10上网,一部OPPO处理电话。这个问题我愿意花5000元解决。

我需要及时接听网警的电话,错过电话可能是灾难性的。

换了S23U, 已经一个月,上网很正常,电话也从来没有掉过链子。所以,我出门只需要带一个电话就行。

网友A:
一定会带两个手机,哪个手机响起,就知道是否工作电话,我的工作和生活分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会带两个手机,哪个手机响起,就知道是否工作电话,我的工作和生活分很开。 ...

哈哈,我的生活简单,现在电话响起,90%以上是广告。

网友B:
因为S23U的电话已经自动变成VoLT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S23U的电话已经自动变成VoLTE了,

NOTE10我设置成VoLTE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生活简单,现在电话响起,90%以上是广告。

今天在客户那里开会,接到一个不能直接挂的电话,出去接这个电话,和对方说明情况,散会后回到公司,戴蓝牙耳机打回去,电话全程录音。

和同事听录音逐字分析,对方的要求怎么执行…

同事:你怎么跟狗仔一样,还录音…

我:一般电话,不(配)录音,这个电话估计你接,你也恨不得语音转文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定会带两个手机,哪个手机响起,就知道是否工作电话,我的工作和生活分很开。 ...

不是可以设置不同号码对应不同铃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以设置不同号码对应不同铃声吗?

可以,但就是想工作和自己的私生活切割

高情商:工作和生活切割
低情商:海王的鱼塘管理

网友D:
S23U,12G+512G 到处缺货.不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S23U,12G+512G 到处缺货.不敢想

一下降价2000多,等待的人马上下手了。

网友D:
京东自营预计20号以后有货
三星官网只有黑色,其他颜色没有。特别是出了官网商城特供款颜色,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京东自营预计20号以后有货
三星官网只有黑色,其他颜色没有。特别是出了官网商城特供款颜色,想买

买黑色就行。加了套子,什么颜色也看不到 ???

网友E:
引用 楼主:
NOTE10我设置成VoLTE了还是不行的。

因为Note 10是高通早期芯片,只能支持双卡双待单通,也就是两张SIM卡可以同时待机,但只能有一张通话或上网,你设置成一张卡上网一张卡打电话的话,结果就是要么上网时漏电话,要么通话时断网。

Note 10+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一说,还真是,但是一样,90%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Note 10是高通早期芯片,只能支持双卡双待单通,也就是两张SIM卡可以同时待机,但只能有一张通话或上 ...

我靠,早知道就买note10+

但之前note8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D:
.终于入手了S23,求推荐的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终于入手了S23,求推荐的膜。

平面屏幕的膜很好买,S23U的膜就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面屏幕的膜很好买,S23U的膜就不好买了

谁说的?

S23U就是平面膜啊!

它只是微曲屏,显示内容的部分都是平的。

不像Note10,侧面弯曲部分也显示内容。

网友D:
现在有个疑问,新机上有没有贴膜呢?完全看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谁说的?

S23U就是平面膜啊!

要买微曲的,不然,贴不到边,很烦
划到边的时候硌手,而且,总是边边上贴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个疑问,新机上有没有贴膜呢?完全看不出来

没有贴膜

网友:
可怜我的note10+,还很流畅,手感一流,但是。。。顶部摔断线了,顶部下拉很难出现快捷菜单,听说要换屏幕总成,一看,一千多,唉
钓鱼的时候不小心滑到水里,两次,脱衣服下水捞半天,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个疑问,新机上有没有贴膜呢?完全看不出来

新机没有贴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买微曲的,不然,贴不到边,很烦
划到边的时候硌手,而且,总是边边上贴不到 ...

我买这一家的,9.9元三张,并且送贴膜神器。

两边基本已经贴到尽头,不会划到边的时候硌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778421875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这一家的,9.9元三张,并且送贴膜神器。

两边基本已经贴到尽头,不会划到边的时候硌手。

谢谢,前面推荐的手机壳非常棒!

网友:
准备明年换三星,受不了水果机不能通话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前面推荐的手机壳非常棒!

我都买到第三个了。

第二个后背将戒指挖掉,后来发现不好。

第二个不挖。但镜头盖打手电筒孔的时候,打反了。

目前使用第三个。反正才27元一个,无所谓了。

网友D:
哈哈,我挖掉后面的?,这样放衣服里面比较好
虽然丑了一点,但是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挖掉后面的?,这样放衣服里面比较好
虽然丑了一点,但是实用。 ...

你挖出的效果怎样的?能拍出来看看?我现在没有挖,总感觉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挖出的效果怎样的?能拍出来看看?我现在没有挖,总感觉不爽。

,这个。

楼主:
哈哈,跟我第一天扣得一样。

后面我就没有扣它了。

你不给电筒打个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跟我第一天扣得一样。

后面我就没有扣它了。

扣完才感觉舒服,准备再买一个回来慢慢扣。
闪光灯暂时还没工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扣完才感觉舒服,准备再买一个回来慢慢扣。
闪光灯暂时还没工具折腾。

我问了供应商,他们只有一个版本。

如果没有指环扣就完美了。

网友D:
求救,怎么完全关闭这个显示拍摄地点。
相机有一个可选权限可以显示位置信息,不知道怎么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救,怎么完全关闭这个显示拍摄地点。
相机有一个可选权限可以显示位置信息,不知道怎么关闭。
谢谢! ...

应该是相机设置里这个,让它变灰

网友:
我把相机下面的位置标签打开,拍照时提示显示拍摄地点也选择了同意,然后再去把这个位置标签关了,相机和相册的位置权限也确认都是不允许。
现在拍照没有提示:显示拍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