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3V下用精密运放搭共模抑制80dB电路,怎么设计和验证?

楼主(2023-11-02):
在0~100Hz带宽内满足不低于80dB共模抑制比要求就行。
放大倍数和衰减倍数没有要求,也就是在运放输出不饱和的情况下,60dB差模放大+20dB共模衰减可以,40dB差模放大+40dB共模衰减也可以。
结构上是用三运放搭仪表放大器做前级,再用反相放大电路做后级。
因为是很常规的设计所以仿真上没遇到什么问题。

但是验证上比较麻烦
在运放±3V供电下
如果按60dB差模放大设计的话,为了避免运放饱和,怎么产生这么小而纯净的输入信号呢?
类似的,如果按40dB的共模衰减,我试了下似乎0.1%精度的电阻都没法保证,而且输出太低了,测试中的噪声带来影响也不小。

怎么设计和验证才比较合理?

网友:
0.1%电阻远远不够。成品仪放内部的电阻的匹配度都是0.01%起的。
所以你没有选择,按成品仪放里面的电阻匹配度来买外置电阻的话,价格远远高于直接买仪放。
想便宜自己搭,能得到的最好的精度就是0.1%的电阻的匹配度。运放再好也没用。

网友A:
仪放实际上就是运放加匹配电阻的组合。你如果要求cmrr参数的话,直接买成品仪放就是最便宜的方法,没有之一。
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仪放里面的匹配电阻都是厂家用激光微调过的,按那个参数买单独电阻你会发现贵的要死,而且一用就是4个。。。

网友:
出售电阻每只1000w米元

网友B:
80dB,假如输出是4Vpp,那么所需要测量的信号是0.4mVpp,这么大的信号在100Hz范围内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dB,假如输出是4Vpp,那么所需要测量的信号是0.4mVpp,这么大的信号在100Hz范围内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0.4mVpp用什么样的仪器测试比较好?
我用示波器看波形不是很纯净,环境里工频干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放实际上就是运放加匹配电阻的组合。你如果要求cmrr参数的话,直接买成品仪放就是最便宜的方法,没有之一 ...

确实该用成品仪表放大器
只是后面要实测电路的CMRR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搭的实验平台信噪比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该用成品仪表放大器
只是后面要实测电路的CMRR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搭的实验平台信噪比太低了 ...

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4mVpp用什么样的仪器测试比较好?
我用示波器看波形不是很纯净,环境里工频干扰太大了 ...

随便搞个运放放大个100倍呗。这个时候,你就是测试仪器的设计者了。不要想什么都有现成的测试仪表,OK?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该用成品仪表放大器
只是后面要实测电路的CMRR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搭的实验平台信噪比太低了 ...

其实都没必要专门测,直接装到你正常使用电路里去用就行了。专用仪放芯片的cmrr是关键指标,厂家给你保证的,只好不坏。
自己测就是3个电阻串起来呗,1K,1欧,1K,上面接个电池,中间1欧的两端给仪放输入。
然后把下面的1K改小,上面的对应改大,就可以改变共模电压而不改变差模

网友:
测量本身也是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