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透传的WIFI模块?

楼主(2023-11-03):
就是如果当STA使用,可以预先设置好连接的SSID和密码,连接端口,,不要每次都要手动来连,然后串口给模块的数据,直接发到指定的端口
因为在户外采集数据,这样会方便些

网友A:
透传wifi模块多的是吧

网友:
以前用的esp8266模块好像就有这些功能的吧,一次性配置好,后续就是透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传wifi模块多的是吧

show me the 店铺

网友:
有人usr-wifi232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99504418221

网友:
我用的海凌科的,双频透传WiFi模块

网友:
8266,自己刷个固件

网友:
ESP32 + Arduino 编程

楼主:
最好是能拿来就能用的,不想折腾 ,当工具用

网友:
我用 rm08  串口转wifi,10年了,这个简单粗暴

网友:
WiFi透传确实方便。

网友:
有人的模块可以,配置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