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AD导入PCB失误原理图被修改一塌糊涂的情况?

楼主(2023-11-03):
AD20;

原理图做了大修改,编译完原理图,导入到以前的PCB板的时候,很多网络不匹配,于是手动匹配网络,就是两个列表,选择相同网络,点击向右箭头;
不知操作了什么? 还是让AD全自动处理导入了???  回到原理图一看,艹,原理图被修改的一塌糊涂,很多网络标号都修改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连RJ45的引脚名称都被修改了(这可是硬件封装的引脚啊);

之前原理图没备份,Kao,从头来过....

请教有没有用遇到这种奇葩的情况? 因为从99se过来,做了几个AD后,还以为很了解她了,没想会酱子,酱紫........看来还是我不够了解她.......

网友:
【很多网络不匹配,于是手动匹配网络,就是两个列表,选择相同网络,点击向右箭头】——选Auto完事,此步骤没有出过幺蛾子

网友A:
这软件从来没有用过,也没有听说过。。。。。。
一直使用JLC的EDA,画8层板也使用这个软件,现在觉得很好用

网友:
正版用户找技术支持,D版用户请删除,99SE的用户建议转kicad

网友:
PcB,同步原理图,你要的应该是原理图同步PCB
应该是操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从来没有用过,也没有听说过。。。。。。
一直使用JLC的EDA,画8层板也使用这个软件,现在觉得很好用 ...

没用过不奇怪,没听说过有点奇怪

网友:
它可以PcB同步原理图,可能是操作反了

有些时候,如模块复制,就需要pcb同步sch的功能。可惜我以前用过几次,后来再也找不到在哪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