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串口转wifi模块能否实现WiFi热点连接通讯功能?

楼主(2023-11-03):
请教使用过ESP8266 串口转WIFI模块的朋友,是否可以配置模块生成WiFi 热点,然后电脑通过WiFi连接上模块并通过TCP进行数据通讯?模块和MCU之间通过串口透传(串口波特率希望>3M),实现MCU和电脑间的数据交换?
问了几个模块的厂家,都含含糊糊的有些说行有些说不行.

如果ESP8266 这个模块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是否有其他品牌的串口转wifi模块可以推荐?谢谢先。

网友:
用AT固件,8266开ap模式,PC连上后,8266开TCP客户端连上PC,或用UDP,再开透传模式就行,印象中TCP Server模式不支持透传。

网友:
如楼上所说,AT 固件就可以,但可能有 server 的限制。

如果自己开发固件,那妥妥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买个公版模块,自己刷个diot的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