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峰岹的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怎么修改熔丝位?

楼主(2023-11-03):
刚才在阅读峰岹的一款无刷电机驱动芯片:FT1215Q

数据手册链接:https://static.fortiortech.com/fortiortech/file/1685696569307.pdf

手册中描述,有些功能需要设置芯片内置的熔丝进行设置,但是文档中并未提及怎么去操作熔丝;

请教下,如何修改熔丝?

例如,如下图:

网友A:
最近了解过,厂家有编程器和GUI配置工具,通过编程器以I2C协议与芯片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了解过,厂家有编程器和GUI配置工具,通过编程器以I2C协议与芯片通信

谢谢指教。看来还得找厂家帮忙

网友:
有个调试器的,I2C通讯,连接非常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