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直流电机控制电流可不可作为力矩电机用?

楼主(2023-11-03):
如题,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些小直流电机,我觉得控制 电流能作为力矩电机用,即便堵转,只要电流控制好了也没关系,在问一下,低速或者堵转,输出力矩和电流成比例吧?

网友:
大多数不可以,因为他们不同角度上输出的扭矩非常不均匀。
需要找转子槽数特别多,斜槽,并且齿槽转矩特别小的电机才可以,但这种不好找,价格可能比较夸张。
容易获得的是录音机或唱机的电机,310,520,528这种,不过效果也有限。
堵转情况下转子与外壳不能通过搅动内部空气来换热,所以这种用法需要在额定电流上进一步降额,降额比例不小。

编辑补充:
当然了,这些问题在开环状态下很明显,如果可以实现恰当的闭环控制和减速传动,会好得多,只需要找那些转速不太高的基本都没事。

网友:
试过做过直流平衡车,能用,但是最好还是用无刷+FOC+磁编。

网友:
加减速机后是可以的啊,直流有刷伺服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个有前提条件,1.首先能把电流测准。
2.可以通过测电流转换成转速
3.就是PID
某宝有卖的,就是价格不便宜,可以买一套回来自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