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r2103(线性磁场)适合做电流传感器吗?

楼主(2023-11-04):
TMR的一些型号,对磁场强度表现出线性,温漂还好。就是不知道频率响应怎么样。
做直流电流检测,比电阻取样有优势,谁能给点相关资料?

网友:
应该可以。
国内做TMR就那两家吧?!

网友:
多维的我之前联系过,他们的体系有点不一样。他们既出磁感的芯片,也出电流检测的芯片。而且销售还不是同一拨人。如果找错人了,连很多资料都拿不到。不过就产品而言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测多大的电流?

这种分离式(传感和电流分开的)的,一般情况下需要校准,模块级别/系统级。

TMR的优势是信号比较强,噪音比较低。
劣势就不评价了,没有完美的测量方案,那么多测量原理没绝种,肯定互有优劣势。

对于单传感的,先想一下怎么克服地磁场吧…
0.8/30=0.027,也就是说做成产品的之后,在不同的安装角度,可能会影响百分之几…

如果持续电流一百来安,我们有测量范围最大400A的集成式贴片电流传感器,也是加强绝缘。

分体式的我们也有方案,需要铜排切口子,需要重新校准。

磁场,受到距离的影响非常大,基本上是成反比。
也就是说0.3mm处的磁通量≈0.2mm处的67%,简单粗暴的估算就是几个微米的高度差会影响1%的绝对精度…
即使拉远一些,信号又衰弱得很厉害。。。
…………………………………………………………………
磁场不好玩,如果不是kk的用量,不太建议玩分体的,除非真的有极其特殊的应用限制。

最简单的还是磁环+线性磁传感器,车规级的我们能够提供整体方案(我们不做模块),几百到一两千。
工业级的,我们能够提供一二十到上百的测量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