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蚊拍的琴键开关用轻触开关替换,电力明显减小,什么道理!

楼主(2023-11-04):
新买了一个灭蚊拍,号称4000V电压,到手后用药匙实验,威力确实大!
由于只有一侧有按钮,我想另外一侧也加装一个按键免得灭蚊时候手忙脚乱,一通折腾后发现换上去这个按键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威力没有原来的按钮的威力大,什么道理!
图一:原按钮,
图二:原按钮后面的焊盘以及新增按钮的飞线
图三:新增加的轻触开关

网友:
得电有先后顺序?

网友:
线太细且太长

楼主:
琴键开关也就用了4个脚(另外两个脚空焊的),且还两两并联的,也就是当一个开关用了啊!

网友:
应该是如3L所说, 线太长了, 看正面,这个应该开关应该是切的 脉冲驱动信号 之类的,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下信号看

网友:
可能是高压电容不好了,要么容量下降,要么有微弱漏电

网友:
这种开关材料经常有一点问题,焊接后或存放时间长了里面可能会氧化的有些惨

网友:
两个开关 调换一下顺序再试试?

网友:
变压器源边的供电脚和功率管的e极并个几十uF的电容

楼主:
灭蚊拍本身是好的,原来上面那个开关也好用的。我再并一个轻触开关上去,按压原来的开关火力很猛,按压新并上去这个轻触开关,火力明显减弱。

网友A:
这个开关大概率就是个电源开关,轻触开关带延长线,导致输出能力下降,参考点焊笔开关电路

网友B:
我这两天发现一个新的灭蚊方法:用喷雾器喷蚊子,翅膀沾水就飞不动了,然后就地消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大概率就是个电源开关,轻触开关带延长线,导致输出能力下降,参考点焊笔开关电路 ...

我不这么认为,这玩意应该电流应该都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这么认为,这玩意应该电流应该都不大吧!

很容易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这么认为,这玩意应该电流应该都不大吧!

1.5平方的线,比32awg的线粗200倍。。。

网友:
这不得拍一集 走近科学 啊,要走近,又不能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两天发现一个新的灭蚊方法:用喷雾器喷蚊子,翅膀沾水就飞不动了,然后就地消灭。 ...

你可以用冲牙器  灭蚊子  体验一下激光枪打飞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