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芯片也就算了,竟然还是空芯片:除了引脚,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楼主(2023-11-05):
【头一次买到这种空心假芯片,拆开里面没有晶体,看下如何区分-哔哩哔哩】 https://b23.tv/iZcd6mv

网友A:
视频中说红表笔接GND,是否有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说红表笔接GND,是否有误?

视频我还没有看,看你这样说我估计是不是测量芯片内部有没有内容?如果是的话就是对的,为啥,因为通过这个办法测量管脚对地是否有钳位二极管,是反相并到地的,所以红笔(电源正)接地黑笔接管脚正好就是测量二极管正向压降
如果不是这个目的就忽略我说的?

网友:
os特性,FT前后必测项目。
正规的渠道根本流不出到终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视频我还没有看,看你这样说我估计是不是测量芯片内部有没有内容?如果是的话就是对的,为啥,因为通过这 ...

厉害厉害?,确实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确实是的。

呃。。。
这个其实是搞硬件的基本功吧,就如写代码的人写个if后面马上就会有一对括号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
这个其实是搞硬件的基本功吧,就如写代码的人写个if后面马上就会有一对括号的效果差不多。。。 ...

???确实厉害。感觉解惑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说红表笔接GND,是否有误?

在二极管档,红接 GND 可以测量大多数 IO 对地的钳位二极管。对于烧毁的引脚,要么完全短路要么开路。

反倒是黑接 GND 的接法,二极管档电压不够,很多芯片脚就彻底没反应了。

同理,黑接 VCC 也能测出类似效果

网友:
又是遥遥领先!

网友:
测diode特性,可以判断绝大部分芯片

网友:
和那配重用电解电容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