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全连接的TYPE-C母头呢?请大家推荐一下型号

楼主(2023-11-05):
设计需要使用type-c里的所有信号线,但发现type-c母头里很多信号线是没连接的
有没有全连接的type-c母头呢,请大家推荐一下型号

网友:
c口公满针公头很多的,母头反而不多。

里面有舌头的是公头,c口数据线用的是母头。

网友:
JAE有,可以选

网友:
TYPEC-324G-BCP24

网友:
嘉立创只要搜索24P的,就是全的。
16P,12P,6P都是不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