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画的板子可以导入ad或者pads软件吗?

楼主(2023-11-05):
收到客户的制版资料,要打样焊接,想改点东西
pcb是用autocad画的, 能转成ad的源文件吗? 这样改起来方便点.

网友A:
CAD图纸做了不同分层?
如果有不同分层的话,导入AD也选择对应不同的层,应该是可以修改

网友B:
谁用那玩意儿画PCB啊?

钓鱼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图纸做了不同分层?
如果有不同分层的话,导入AD也选择对应不同的层,应该是可以修改 ...

是不同的层,   五六个 cad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同的层,   五六个 cad文件.

我怀疑是原Gerber文件输出为dxf文件才出来的所谓CAD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用那玩意儿画PCB啊?

钓鱼的吧 …

真有,我一个客户就自己画板子,用AUTOCAD画的,只会画单面板,挺有意思的,我要帮他画都不要,不过还真没看见他出错过,前不久提点了下会画双面板了

网友:
以前在单位一直是用autocad画板子都是单面板微波的,一共就几条线。然后厂里自己做pcb,自己镀金没有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我一个客户就自己画板子,用AUTOCAD画的,只会画单面板,挺有意思的,我要帮他画都不要,不过还真 ...

网友:
真有人用这个画的,原来刚出来做事时用PADS DOS系统,就有同事用CAD R12 (DOS)画,  PCB 出菲林会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