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外壳的type-C接口DAPlink

楼主(2023-11-05):
淘宝上看了半天,要么就是没外壳,要么就是用micro-USB接口甚至mini-USB接口的DAPlink

像这个帖子里9楼的我觉得就挺好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076-1-1.html

网友:
要啥外壳,套个热缩管完事

网友:
自己画一个,3D打印

网友:
这是一个20元的消耗品,热缩管已经够豪华了

网友A:
我现在找不到type C 接口的, 就坚决不用仿真器; 老板咋催都不动摇,立场要坚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找不到type C 接口的, 就坚决不用仿真器; 老板咋催都不动摇,立场要坚定  ...

刚买的开发板一套, type-C,micro USB ,mini USB都有,头皮发麻

网友:
推荐 野火的dap-link

网友:
我买了野火的,带脱机功能那款

网友:
用type a, u盘式的不就挺好吗. 或者试试这个9块9的PWLINK, 其实也是DAPLINK, 不过他自己又做了一些魔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我用它当做daplink, 配合gdlink的上位机,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没有合适的工具就自己做,我自己做了一块板,集成两个RS232,两个RS485,4个TTL,一个DAPLINK(可以刷不同的固件变成stlink、usb blaster等) ,两个USB-A。
基本上我常用的硬件开发这块板全套就能搞定了。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28d1523c5UIrb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合适的工具就自己做,我自己做了一块板,集成两个RS232,两个RS485,4个TTL,一个DAPLINK(可以刷不同 ...

这太生猛了,牛

网友:
沁恒的 DAPLink 十几块钱一个

网友:
试试我们最新款的高速DAP,是TYPE C口的

速度用winusb固件,是超过JLINK V10的。
用hid也接近V10。

接口尺寸,都比较不错,你可以看下(我们天猫店铺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