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C-C连接器的焊盘和下表面,不在一个平面,如何SMT呢

楼主(2023-11-05):
如下图这种连接器,是卧贴的,但是又有沉板,焊盘和外壳下表面不在一个平面,不能直接放在板上焊接,这种连接器如何SMT呢?

网友:
板上挖一个凹槽呗。
还有后面那俩定位脚在板子上也要开孔。
反正焊盘的平面就是板子的平面,这一点是必须的。不然没法焊。

网友:
母c口贴板很少见,常见在usb功率计上。

这种满针c口,贴片良率全靠固定拿两个固定脚与pcb过孔的松紧紧密配合,pad焊锡量也要适量防止短路。贴好后机械强度也低容易损坏pcb最好有外壳增强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