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跟欧盟的扯皮看得让人笑出声,苹果坚持iPad,mac和iPhone的Safari不是同一款产品

楼主(2023-11-05):
苹果跟欧盟的扯皮看得让人笑出声,为了避免自家的Safari浏览器被认定为需要受到高重视监管的产品,苹果的发言人表示,Safari其实是3个不同的浏览器,只是它们恰好重名都叫Safari⋯⋯

细说苹果的意图就是,它要证明在iPad、Mac和iPhone上的Safari不是同一款产品,所以需要分开计算用户规模而不是合并计算,这样可以实现减缓Safari达到监管标准的目的。

欧盟懵了一会儿,然后直接拿出了苹果官网的截图打脸:「Same Safari. Different device.」(同样的Safari,支持不同的设备)。阁下这该如何应对?

网友:
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文迫在眉睫:不同的设备一样的Safari
说法可多了

网友A:
苹果为什么不愿意浏览器被欧盟监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为什么不愿意浏览器被欧盟监管?

人家的法律是exe

网友B:
以后把Safari改成不同的名字就行了。
在印度一个视频软件在电视上和手机上都不一样的名字,电视能看的单独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把Safari改成不同的名字就行了。
在印度一个视频软件在电视上和手机上都不一样的名字,电视能看的单独 ...

电视端和手机端的主体还真不一样
手机端的运行主体是视频公司自己
电视端的运营主体可不是视频公司自己,因为他没牌照。实际是通过广电牌照运营的,广电要抽利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把Safari改成不同的名字就行了。
在印度一个视频软件在电视上和手机上都不一样的名字,电视能看的单独 ...

网友B:
学习到了,原来电视上还有这么一回事啊。一直以为都是安卓平台,都是一样的视频内容,原来电视上还有个中间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到了,原来电视上还有这么一回事啊。一直以为都是安卓平台,都是一样的视频内容,原来电视上还有个中间 ...

现在的电视不像以前的有线电视,不插有线就看不了,只不过是带安卓系统的显示器罢了,却要纳入管制范围,真是无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视不像以前的有线电视,不插有线就看不了,只不过是带安卓系统的显示器罢了,却要纳入管制范围, ...

所以以后电视换个名字,不叫电视了,叫智慧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以后电视换个名字,不叫电视了,叫智慧屏了

那他们就把智慧屏纳入管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