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能打开论坛,但是打不开百毒

楼主(2023-11-06):
手机能打开论坛,但是打不开百毒,如何排查原因

楼主:
没有反,打开百毒时等半天显示这个提示:

然后我点网页诊断,提示如下:

楼主:
用手机数据可以打开百毒,用电信宽带wifi能打开阿莫论坛,打不开百毒

网友A:
上网路由器的dns改为8.8.8.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路由器的dns改为8.8.8.8试试。

路由器是电信给的光猫,没有超级密码,用户界面找不到设置DNS的地方,手机的wifi设置DNS改成8.8.8.8和8.8.4.4没有效果,电脑打开网页倒是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有使用翻墙工具吗?

我发现翻墙的时候,bing可能上不了,但谷歌可以上 ??

这不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不需要解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使用翻墙工具吗?

我发现翻墙的时候,bing可能上不了,但谷歌可以上 ??

手机没使用网络工具,只是百毒打不开的确无所谓,最近发现东方甄选APP里有些链接打不开,用数据就很流畅,所以想找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没使用网络工具,只是百毒打不开的确无所谓,最近发现东方甄选APP里有些链接打不开,用数据就很流畅 ...

最终肯定是路由问题。

楼主:
我发现电脑上的IPV6是没勾的,如果勾了IPV6电脑上也打不开百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