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m32监测系统的各个电源

楼主(2023-11-06):
系统中有24V,12V,5V,3.3V,1.8V等多路电源。stm32f103只有3个ADC,要对多路电流进行监测,串联一个小采样电阻和用电流互感器哪种方式更好,采样的结果用电压比较器和ADC那种方式更好?

网友A:
3个?还是3组看手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还是3组看手册没有?!!

三组12位,最多16个通道,做电流检测因该是够用了

网友:
逻辑门扩展   速度要求不高情况下
32路可以保证
倒是ad采集时候要注意优化一下

网友B:
出售模拟开关,每个1800w欧元

网友:
TI的高压侧电流传感器,如INA283

网友A:
都不知道楼主到底是在问啥,
看前半句,像是说adc不够,
看后半句又在说怎么检测,
最后又像是说只需要知道个大概就行了,因为他说比较器进行判断。。。
我脑洞反正是跟不上了,所以我只回答了最前面半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楼主到底是在问啥,
看前半句,像是说adc不够,
看后半句又在说怎么检测,

这是新型十万个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楼主到底是在问啥,
看前半句,像是说adc不够,
看后半句又在说怎么检测,

就是检测各个芯片的运行状态,防止过流或欠流,芯片挂了以后电流肯定会出问题,精度应该不需要太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检测各个芯片的运行状态,防止过流或欠流,芯片挂了以后电流肯定会出问题,精度应该不需要太高 ...

额。短路坏掉的一般电流确实会夸张一些。但断路坏掉的芯片很多也没啥大的变化。另外比较好奇,啥项目这样有意思啊?能再透露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短路坏掉的一般电流确实会夸张一些。但断路坏掉的芯片很多也没啥大的变化。另外比较好奇,啥项目这样 ...

装在铁塔上的摄像头,太阳能供电,没有网线,用4G传数据。老板怕4G和安卓芯片挂掉,要多加保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在铁塔上的摄像头,太阳能供电,没有网线,用4G传数据。老板怕4G和安卓芯片挂掉,要多加保险 ...

检测到了不能修复。和掉线不是可以划等号么。
要不你搞个挂了还能恢复的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到了不能修复。和掉线不是可以划等号么。
要不你搞个挂了还能恢复的系统吧。 ...

一般重启或者reset一下就好了,要不就是真的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重启或者reset一下就好了,要不就是真的挂了

4G都挂掉了,还重启一下就好?!
倒也是,人跑过去重启一下可能真就好了
那还要你这检测的玩意来干啥?没有网络了直接跑去现场重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售模拟开关,每个1800w欧元

好东西,订10K

网友:
非常同意7楼

网友:
你这多大电流啊, 上电流互感器? 串小电阻然后用INA180之类高边采样的电流采样放大器就行, 现在似乎也有集成adc, 可以i2c读取的, 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