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上电毛刺

楼主(2023-11-06):
图1是调试桌外部直流稳压电源给DC/DC芯片供电+12V上电波形,上电时间大概1ms
图2是放大的毛刺
图3是DC/DC转换的电压,上次瞬间毛刺
图4是DC/DC芯片POWER GOOD管脚,上电波形

问题1,我将调试桌外部直流稳压电源换成手机那种充电适配器给DC/DC供电,毛刺就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而且为什么power good也会有毛刺呢
也测量了适配器+12v上电波形,基本跟图1一样
问题2,这个POWER good是在震荡吗
问题3,这上电毛刺也没有打坏调试板,上了几次电才发现,没事的吗

网友A:
觉得和稳压电源GND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和稳压电源GND有关?

稳压电源只有正负极,难道和GND有关系,适配器直接默认gnd和负连一起,这样的 吗?

网友B:
使用DcDc,要看规格书上面的,电容电感的匹配,还有PCB的布局,出现这个现象不奇怪,论坛有很多的这类帖子,可以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cDc,要看规格书上面的,电容电感的匹配,还有PCB的布局,出现这个现象不奇怪,论坛有很多的这类帖子, ...

奇怪的是为什么使用电源适配器就没有毛刺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为什么使用电源适配器就没有毛刺了呢

你发张接线图上来,看看
顺便把可调电源的负极和GND 短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张接线图上来,看看
顺便把可调电源的负极和GND 短接试试看。

嗯嗯,打算试一下,用的这个稳压电源没有GND啊,又测了一下板子GND,GND上电瞬间也有毛刺,不会是GND上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打算试一下,用的这个稳压电源没有GND啊,又测了一下板子GND,GND上电瞬间也有毛刺,不会是GND上来 ...

你的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的? 可以把线剪短试试。 感觉是接地不良,换条示波器测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的? 可以把线剪短试试。 感觉是接地不良,换条示波器测试线 ...

经过尝试
1.稳压电源负极和gnd铁片连接供电,板子gnd底噪要小一点,直接使用电源开关上电,则无上电毛刺,使用板子上的开关上电,则有毛刺且毛刺较大
2.稳压电源负极和gnd不连接供电,板子gnd底噪要大一点,上电毛刺很小,无论使用电源开关还是板子上开关

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