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样让自制的ARM9最小系统板运行操作系统?

楼主(2023-11-06):
最近跟着网上一些教程自制Linux开发板, 选择的芯片是全志F1c200s.

板子上除了电源和晶振之外, 只有一个SD/tf卡和串口, 加上一个复位按钮和用户LED灯.

目前使用leechipi Nano的tf卡版本镜像, 该镜像在Nano上可以正常进入Login界面,
但是在我自制的板子上总是卡在Starting Kernel.

Uboot交互界面可以进入. 也能够运行基本的命令, 是不是说明板子没有问题, 是镜像的问题?

查了查可能要自行编译, 配置啥设备树文件啥的. 但这方面都没有接触过, 现在有点懵,
在进行之前想发个贴请教一下方向. 感觉一头雾水. 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才能让这块板子
进入Login界面? 内核要怎么样才能启动? 卡在这一步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不知道了解什么方面的内容, 希望简单指明一点方向, 实在感激不尽!
最终想要实现进入Login界面, 登陆并且用vi编写一个hello world程序, 板子自行编译C程序
并且闪烁LED灯.

下面是串口输出
=============================
U-Boot SPL 2018.01-05676-g00188782ee (Aug 09 2018 - 18:49:43)
DRAM: 64 MiB
Trying to boot from MMC1

U-Boot 2018.01-05676-g00188782ee (Aug 09 2018 - 18:49:43 +0800) Allwinner Technology

CPU:   Allwinner F Series (SUNIV)
Model: Lichee Pi Nano
DRAM:  64 MiB
MMC:   SUNXI SD/MMC: 0
SF: unrecognized JEDEC id bytes: 00, 00, 00
*** Warning - spi_flash_probe_bus_cs()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Setting up a 800x600 lcd console (overscan 0x0)
In:    serial@1c25000
Out:   serial@1c25000
Err:   serial@1c25000
Net:   No ethernet found.
starting USB...
No controllers found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Scanning mmc 0:1...
Found U-Boot script /boot.scr
reading /boot.scr
280 bytes read in 15 ms (17.6 KiB/s)
## Executing script at 80c50000
reading suniv-f1c100s-licheepi-nano.dtb
8545 bytes read in 26 ms (320.3 KiB/s)
reading zImage
3802240 bytes read in 185 ms (19.6 MiB/s)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0c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0c00000
   Loading Device Tree to 816fa000, end 816ff160 ... OK

Starting kernel ...
=========================================
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的使用上, 之前最开始是在洞洞板上自制51开发板, 后来没有用stm32而是
用树莓派学习Linux下的应用开发; 之后是用ESP32模组自制最小系统板与树莓派组成监测系统.

接下来想用一块能运行Linux的便宜的芯片实现树莓派下开发的应用功能, 具体有基本的图像处理,
网络通信, shell脚本运行等方面的内容. 目前选择f1c200s尝试, 但不知道资源够不够用.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谢谢!

网友A:
*** Warning - spi_flash_probe_bus_cs()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No ethernet found.
starting USB...
No controllers found

你的硬件驱动、内存 FLASH 等都需要匹配或者重新移植再编译内核

网友B:
去坑网看看,很多玩这个片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坑网看看,很多玩这个片子的

好的! 之前也看了, 是参考了墨云的教程和硬创设上的设计, 但是教程里面直接用现成的镜像就可以了, 我的却不行. 就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Warning - spi_flash_probe_bus_cs()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et:   No ethernet found.
s ...

这些外设加没有要重新编译内核吗? 还是说他们的地址在内存里对应不上就启动不了内核啊?

网友C:
你这坑太大了,慢慢学吧。如果实际工作中用不到,建议用现成的,跳过这些部分,只关注自己需要的部分。uboot,linux都是一堆大神搞出来的东西,细节太多了,想一个人把里面都抠明白,不太可能。

网友D:
初学者还是imx6入门吧,全志芯片虽然便宜,但是资料都是不公开的,哪怕是公开的也是官方不维护的,出了问题自己解决,当然全志的好处是大碗便宜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因为设备树里面没有添加SDIO的配置信息 建议楼主看一下 Linux驱动开发指南

网友F:
这个芯片是哪个年代的,有以太网口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是哪个年代的,有以太网口吗?

没有以太网吧。这是我不得不不玩这个片子的重要原因。

网友F:
都这个年代了,没有以太网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了。。虽然有蓝牙和WIFI,工业领域还是以太网是基本。。要体积小,现在的瑞芯微有很多资源啊,

最小系统的开发板,淘宝39就能买,也是跑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以太网吧。这是我不得不不玩这个片子的重要原因。

确实 v3s好玩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坑太大了,慢慢学吧。如果实际工作中用不到,建议用现成的,跳过这些部分,只关注自己需要的部分。uboo ...

哎 确实. 但目前正好有时间做了一块板子, 目前照猫画虎uboot是移植好了, 接下来是Linux内核和文件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这个年代了,没有以太网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了。。虽然有蓝牙和WIFI,工业领域还是以太网是基本。。要体积小 ...

因为想学习嵌入式Linux的基本流程, 自己做一块板子, 然后移植操作系统, 跑一个最小的程序. 后续应该是要换一款带以太网的芯片. 但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接usb转网口, 不知道目前的功能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学者还是imx6入门吧,全志芯片虽然便宜,但是资料都是不公开的,哪怕是公开的也是官方不维护的,出了问题 ...

确实便宜啊 十几块一片芯片, 我手残焊废了好几版了, 终于最小系统板是能正常运行了! imx6, 要么就是买核心板然后焊, 感觉那样就, 接触的硬件有点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因为设备树里面没有添加SDIO的配置信息 建议楼主看一下 Linux驱动开发指南 ...

之前是用的leechi官方的tf卡镜像, 按理说一共能够读mmc... 我去找找那本书!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是哪个年代的,有以太网口吗?

应该是最近十年的, 没有内置MAC之类的, 但想着能不能通过usb转网口来实现联网, 或者扩展wifi.

楼主:
打算这块板子能gcc helloworld.c后就换v3s! 芯片都买好了.

感觉v3s的引脚还好焊一点. f1c200s之前用烙铁焊地头皮发麻...
最后还是得上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这个年代了,没有以太网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了。。虽然有蓝牙和WIFI,工业领域还是以太网是基本。。要体积小 ...

想着那些所谓的免驱动usb转网口能不能用,,, 瑞芯微的芯片查了查好像都是BGA封装的... 感觉有点难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着那些所谓的免驱动usb转网口能不能用,,, 瑞芯微的芯片查了查好像都是BGA封装的... 感觉有点难焊... ...

编译上驱动就能可以,如果只是连pc调试,otg模拟的网口也就够用了

rk家有qfn的,rv1103之类
0.35 pitch,还不如bga好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算这块板子能gcc helloworld.c后就换v3s! 芯片都买好了.

感觉v3s的引脚还好焊一点. f1c200s之前用烙铁 ...

V3S的网口,感觉也难用。

我们遇到过很奇怪的问题。LCD屏幕黑色比例比较多的时候网口就丢包严重或异常。当LCD屏幕背景比较白色的时候网口就工作正常。。

至今都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V3S的网口,感觉也难用。

我们遇到过很奇怪的问题。LCD屏幕黑色比例比较多的时候网口就丢包严重或异常。 ...

觉得是layout的问题,可以先强制10M模式对比试试
看过3.0v的avcc波形吗

网友I:
大哥,不是有buildroot可以用么,编译内核和文件系统。

网友:
你这个片子64M的ddr,图像处理困难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觉得是layout的问题,可以先强制10M模式对比试试
看过3.0v的avcc波形吗

我记得电压测过没问题,,哇站也有网友遇到过相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电压测过没问题,,哇站也有网友遇到过相同问题

我用的S3和v3s一个内核,生产过1K的量还没遇到过相同问题,不过没有lcd,用的mipi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哥,不是有buildroot可以用么,编译内核和文件系统。

之前最开始尝试用yocto和buildroot给树莓派自制一个镜像,
后面用yocto发现网络总有点问题, 有些下不下来...

buildroot我记得没有登陆进入了命令行交互界面, 也有根目录
啥的, 但没法apt, 想着是不是之前勾选kernel配置的时候是少选
了什么还是怎么的... 还是说那只是一个buildroot的交互界面...

64M的内存不够的么... 视频流分辨率640x360, 简单的图像处理,
模糊, 二值, 掩膜, 膨胀腐蚀还有轮廓之类.

甚至可以不用, 把这个分给一个单片机去做, 类似esp32-cam板子,
这块板子只需要起到区域内信息汇总就可以了, 类似一个网关.
再跑一跑微型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之前最开始尝试用yocto和buildroot给树莓派自制一个镜像,
后面用yocto发现网络总有点问题, 有些下不下来 ...

apt你要在buildroot制作文件系统的时候做进去吧。
我是用buildroot做内核和文件系统,然后写一些控制程序,没搞太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apt你要在buildroot制作文件系统的时候做进去吧。
我是用buildroot做内核和文件系统,然后写一些控制程序 ...

目前自行编译uboot移植是可以的
内核移植出现了问题, 文件系统还没有烧录

出现过到了starting kernel立马重启
和卡在starting kernel不动两种问题

根据坑网教程调试后, 目前卡在starting kernel
的下一步: Uncompressing Linux...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自行编译uboot移植是可以的
内核移植出现了问题, 文件系统还没有烧录

全志的我没搞过,新塘的东西,资料特别齐全手把手的,搞起来坑少,而且有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全志的我没搞过,新塘的东西,资料特别齐全手把手的,搞起来坑少,而且有技术支持。 ...

看了看新塘ARM9系列的. 不知道怎么选好...

目前是要自制一块单板计算机来作为实验中枢. 功能是要汇集实验场地各种传感器信息,
比如实时获取网络摄像机视频流来做图像处理, 以及获取一个笔记本电脑内数据库的数据.
整合信息后发送给远处实验室服务器.

现在是用2代树莓派在完成上述软件功能, 接下来要自制一块板子.
从功能上来说是不是NUC980(70元)最适合一点呢?
但又想从简单的便宜的芯片开始做硬件设计, 想着N3292系列(40元)是不是也够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了看新塘ARM9系列的. 不知道怎么选好...

目前是要自制一块单板计算机来作为实验中枢. 功能是要汇集实 ...

你要想整视频流分析,主频300M的CPU都是不行的。

你要是想先简单快速入门掌握开发流程,那新塘的nuc980可以,新塘这个片子的优点是串口多,主要用来做网关,接入各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想整视频流分析,主频300M的CPU都是不行的。

你要是想先简单快速入门掌握开发流程,那新塘的nuc980 ...

感谢! 额 需要的功能与其说视频流, 不如说是图像分析. 因为一秒钟只需要两帧图就可以了,
目前只需要摄像机录像机的rtsp子码流(640x360), 这样的话300M主频的ARM9处理器不够用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 额 需要的功能与其说视频流, 不如说是图像分析. 因为一秒钟只需要两帧图就可以了,
目前只需要摄像 ...

我不知道300M的cpu接rtsp流行不行,我感觉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知道300M的cpu接rtsp流行不行,我感觉是不行的。。。

额 我还没有这个概念... 之前有块单片机ESP32(240MHz)的
开发板esp32-cam, 可以实时拍摄视频i并且推rstp流(micro rtsp应该是)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额 我还没有这个概念... 之前有块单片机ESP32(240MHz)的
开发板esp32-cam, 可以实时拍摄视频i并且推rstp ...

视频我这边没搞过,我主要是串口网关,接各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视频我这边没搞过,我主要是串口网关,接各种东西。

噢! 网关! 我后续是打算用wifi或者蓝牙等无线局域网手段汇集各种东西的信息

网关的操作系统是是用openwrt么?

p.s. 终于login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网关! 我后续是打算用wifi或者蓝牙等无线局域网手段汇集各种东西的信息

网关的操作系统是是用openwr ...

系统用的裁剪的Linux。

openwrt在路由器板子上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不知道300M的cpu接rtsp流行不行,我感觉是不行的。。。

刚去官网看了一下,新唐的ARM9挺好的,LQFP封装易于焊接,但是主频也就300MHz到头了。
如果要再往上,那就只能用Cortex A35系列的了,比如MA35D16F787C,但是零买好像不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去官网看了一下,新唐的ARM9挺好的,LQFP封装易于焊接,但是主频也就300MHz到头了。
如果要再往上,那 ...

唔 全志的f1c200s, qfn88封装之前用烙铁死磕, 愣是没搞定... 后面用了热风枪, 感叹工具的便利...

主频...有点对应不上性能和需求...

之前在一块板子上只是写写应用, 不知道怎么把软件功能和硬件资源需求对应上...

rtsp流拉取也不知道有没有像游戏软件一样有什么系统的最低配置之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刚去官网看了一下,新唐的ARM9挺好的,LQFP封装易于焊接,但是主频也就300MHz到头了。
如果要再往上,那 ...

MA35D1我买了个成品网关盒子300多,当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去官网看了一下,新唐的ARM9挺好的,LQFP封装易于焊接,但是主频也就300MHz到头了。
如果要再往上,那 ...

好买的,找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MA35D1我买了个成品网关盒子300多,当开发板。

请问有没有链接,麻烦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