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LVGL 的萤幕与触控屏的校准经验

楼主(2023-11-06):
大神们您好:

小辈已将 LVGL 移植好了,按钮、拉动条、键盘 .... 都能顺利显示。
但是问题来了,触控屏的座标与萤幕不吻合,X 读出的数值甚至是反向的,导致无法正确操作。

小辈只好依据萤幕位置与触控笔点下读到的实际位置,用线性插植法换算。
处理后的数值是正确了,但是,这个处理后的数值要回写到哪里去,让 LVGL 知道?
不然,所有的物件都会只遵循原有的座标作用,而不是经过换算后的座标作用。

谢谢大神

网友A:
自己换算下就好了  比方说   X 反的 屏幕分辨率是800 X480  那就  80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算下就好了  比方说   X 反的 屏幕分辨率是800 X480  那就  800-X

行不通,都已经使用用线性插植法换算了,肯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