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综合测试仪和LCR数字电桥的区别

楼主(2023-11-06):
     我是想弄台测试下电感(射频电感和空心线圈等)的一些性能参数,哪种比较合适。 这两种机器哪种比较贵?

网友:
怕便宜选矢网VNA咯

网友:
出售矢量网络分析仪,自带反射电桥,每台1个亿

楼主:
   额  是搞不懂这两种仪器的差别,看了下两者都能测电感量和Q值。 精度也差不多,前者频率多为20~200K可调。

网友:
买电桥比较合适,太高端一下子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