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接线端子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11-07):
图中这个小云台电机三相电的接线端子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吧 1.25mm的

网友B:
xh1.25  较常见的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吧 1.25mm的

oh~好的,谢谢

网友:
SH1.0 。。。。。

网友:
这个比例是SH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h1.25  较常见的端子

什么鬼xh1.25,JST每个规格有不同名字,2.5叫XH,2.0叫PH,1.5叫ZH,1.25叫GH,1.0叫SH。

网友C:
还有一个经常被说错的是XH2.54,其实JST是走公制的,XH是2.5mm间距,排针才是英制2.54mm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经常被说错的是XH2.54,其实JST是走公制的,XH是2.5mm间距,排针才是英制2.54mm间距。 ...

是的,大师啥都精通,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鬼xh1.25,JST每个规格有不同名字,2.5叫XH,2.0叫PH,1.5叫ZH,1.25叫GH,1.0叫SH。 ...

^_^O(∩_∩)O哈哈~
谢谢纠正
部门中大家都是以xh为首  后面带间距的称呼
错的一塌糊涂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经常被说错的是XH2.54,其实JST是走公制的,XH是2.5mm间距,排针才是英制2.54mm间距。 ...

用过XH2.54-10,10脚的座子,座子是插了板子上了,没觉得不合适,真不知是公制的,也不知板子上那个封装是多少的

楼主:
买了各种型号的线,经过对比验证,确定是SH1.0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鬼xh1.25,JST每个规格有不同名字,2.5叫XH,2.0叫PH,1.5叫ZH,1.25叫GH,1.0叫SH。 ...

正解,间距不同前面字母的名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