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办公笔记本,求推荐!

楼主(2023-11-07):
想买think pad笔记本,预算(5-8k)。
不明白think pad 和think book的区别

ThinkPad X1 Nano 13英寸联想笔记本电脑(酷睿i5 16G 512G 16:10 2K A面编织纹理 英特

如何?

网友:
个人猜想,thinkpad是原ibm品牌,thinkbook是联想的自有品牌。

网友:
买贵的呗,ThinkPad X1 carbon和nano是高端旗舰级,think book是对标小米、华为之类的网红机。

网友:
自从低温锡事件后....L+T全系列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现在我也想换,看好HP的......其他还真没啥推荐的哦。

网友A:
有台X1C2022闲置,京东自营,几乎全新,有意可以出

网友:
T480 8代i5办公够了吧。。
主要可以换内存条。可以上到32G*2,2400
各方面都很均衡。
你这个预算可以买5台。。。

网友:
联想R9000P,7945的处理器,比13900的都猛,2023最强笔记本U,8098可以买到

网友B:
x1 nano,出差用的,优点就是真的轻,电也够用的,性能办公不在话下,缺点就是天气稍热时甚至是烫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1 nano,出差用的,优点就是真的轻,电也够用的,性能办公不在话下,缺点就是天气稍热时甚至是烫手。  ...

缺点是按键键程超短且弹力太小

网友:
21年弄了个7000米的E14  i7-10代带U的2G独显的笔记本,多开几个任务后卡,今年刚换了Y7000P,i7-13代+4060,画图写东西,多开点东西都不卡顿,现在7500米,还不错,一直thinkpad,就是第一次用拯救者不知道稳定不?这个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点是按键键程超短且弹力太小

嗯,这个也很明显,所以在家基本用mx key,不用自带的键盘

网友:
今年初换了HP暗影9, i9-13900HX,自己换成64G内存+4T M.2SSD,性能爽的一批,就是键盘用着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台X1C2022闲置,京东自营,几乎全新,有意可以出

什么价格?

网友D:
几个月前入手惠普的战66第六代,15.6吋高色域屏幕,16G内存,1T硬盘,网线接口大小兼容。不到四千,基本满足我的需求。
目前发现问题有一点,打字时,偶尔光标会莫名其妙跑到另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个月前入手惠普的战66第六代,15.6吋高色域屏幕,16G内存,1T硬盘,网线接口大小兼容。不到四千,基本满 ...

打字时,偶尔光标会莫名其妙跑到另一个地方
在keil5  敲代码的时候  发生率很高对吧

网友:
这几年联想的笔记本用低温锡焊接,过几年就坏,慎重考虑啊。

网友:
今年4月份京东自营8488买的,使用时间不到30小时,重装了一次LTSC系统后就一直闲置,有意6.5K可以出,京东原包装都在

网友:
今年四月份刚买的think book i5 + 32g + 512ssd,额外买了一年的上门保,6k块钱

网友:
自己在用幻16,配置比较高,DDR5,速度挺快,但便携性能差。
经常外带的话,可以考虑Thinkpad T14。

楼主:
最终还是换了赛道,买了台式机 戴尔(Dell)灵越3020

网友E:
用了几年移动工作站做主力机,适配器能挡子弹的那种。
也有点想换赛道了,换成高性能台式机+thinkbook。
又怕现在的笔记本没有原来的耐用了,手上有台公司配的联想小新air(就是楼上说的低温锡的那款),才3年电池就鼓包了,软包电池也太垃圾了,还是原来的18650耐用

网友F:
我连出差都是背着台式电脑主机,到了目的地借别人的显示器和键盘鼠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连出差都是背着台式电脑主机,到了目的地借别人的显示器和键盘鼠标用

太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连出差都是背着台式电脑主机,到了目的地借别人的显示器和键盘鼠标用

一般打工人这样,去到会被人生厌招叼的吧。。。。

当然,行业泰斗,专家,估计客户还比较乐意配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连出差都是背着台式电脑主机,到了目的地借别人的显示器和键盘鼠标用

大佬厉害,是那种微型mini电脑吗?

网友:
其实电脑主机还是又大又重的,大概有几十斤吧。我对比过一台i9的笔记本电脑和我一台十几年前最早的一个i7   920老旧电脑比使用起来差不多,除了程序编译的时候能看出来i9确实快但用sw的时候一点都显不出来。车间里还有一个用了七八年的e3,装的时候很便宜,笔记本电脑根本比不了。今年装的i9 13900k真是出奇的快,以前电脑要折腾半天的事情,现在一下就出来了。尤其是图像渲染至少是10倍的速度,今后再不会在笔记本电脑上较劲了,想想耗电就知道了,台式机要用1000瓦的电源,cpu水冷风扇动不动就3个一排,而笔记本电脑的耗电这些年来基本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几年移动工作站做主力机,适配器能挡子弹的那种。
也有点想换赛道了,换成高性能台式机+thinkbook。
又 ...

电池还是建议设置浅充浅放,大部分时间用Ac

网友G:
thinkpad 貌似是全系低温锡,140℃就融化,过保后,焊点极其容易失效。

计划性报废产品,慎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thinkpad 貌似是全系低温锡,140℃就融化,过保后,焊点极其容易失效。

计划性报废产品,慎入。

意思是thinkpad都不能买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意思是thinkpad都不能买了呗

联想 除了Y7000系列的游戏本,其他都不能买了。

其他全部都是低温锡。Y7000系列因为显卡发热大,低温锡扛不到过保,是唯一的幸存者。

能扛到过保才失效的,全部都是低温锡。

联想太精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台X1C2022闲置,京东自营,几乎全新,有意可以出

什么配置?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个月前入手惠普的战66第六代,15.6吋高色域屏幕,16G内存,1T硬盘,网线接口大小兼容。不到四千,基本满 ...

你这是不是触摸板没关啊,打字时一不留神蹭到触摸板,光标就移位置了。

网友A:
X1C gen10, i5-1240p, 16+512, 2.2K 16:10, 4G 2年流量, A壳碳纤维,今年4月份京东8488买的,保修期到25年4月, 京东原包装,开机装LTSC测试了下就一直闲置,使用<50小时,类似全新机,6.5K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意思是thinkpad都不能买了呗

X280用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出问题

网友J:
就提醒一点:12代的英特CPU不要碰,南桥和CPU集成到一起,南桥坏就需要连CPU一起更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I:
X280用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出问题

网查资料:
ThinkPad X280是联想公司旗下的一款笔记本电脑,于2018年02月正式发布。

联想第一次使用低温锡是2017年,只在小新上做实验,后面几年逐渐普及到全部轻薄本。

X280应该还没赶上用低温锡。

网友:
ThinkPad 还是不要买,买的一台各种问题折腾了一年才修好,

网友K:
说是真想买联想,现在买thinkpad还不如去买拯救者

网友L(2023-12-10):
现在的笔记本感觉全是垃圾,前几年买了个DELL XPS 17 屏幕是挺喜欢的17寸 16:10的,屏幕边框非常窄,外形只相当于普通的15寸笔记本;

只是质量太差了,2W的电脑,一直不能睡眠,BIOS升级无数次了,键盘已经7个键掉漆,几个键接近失灵状态,拆下来清理过,不管用。

之前也买过苹果本,也是费钱使用量小,几年电池鼓包。。。

10年前买的thinkpad W500到现在除了屏幕暗了以外,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的联想也把thinkpad做成垃圾了,W500还是IBM时代的东西刚刚被联想接手;

真的没啥好的笔记本,不如直接买NUC这产的便携台式机吧,只要配个显示器就好了,公司和家里可以各配一个显示器;

网友:
切记,一定要买原厂3年保修的。1年保修的基本都是低温焊锡了。

网友:
以前买了2台thinkpad T430,都坏掉了

网友:
刚好也想买一台电脑,这款如何?
ThinkPad 联想T14p 14英寸高性能标压轻薄笔记本 13代酷睿i5-13500H 32G 1TB 2.2K
https://item.jd.com/100076099378.html#
办公室一直在用的是T480s,但现在发现thinkpad不再叫t480,t490s这样类似的名字了,换成t14了?

网友:
ThinkBook 16+ 2023 如何? 看参数不错,AMD的价格也不错,双12好像没力度,5589

网友:
拯救者R7000 用了两年一直很稳定

网友:
笔记本办公,还是算了吧,做做文档,差不多得了

画板,动不动开两个终端的情况,就那小的跟鸡鸡一样的屏幕,能干啥,窗口切来切去,烦都烦死了,42寸4K大屏幕,打开原理图左上角一放,打开PCB左下角一放,打开两个终端,右上一个监视printf,右下一个交互,效率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提醒一点:12代的英特CPU不要碰,南桥和CPU集成到一起,南桥坏就需要连CPU一起更换掉 ...

13代是不是也这样?

比如 13500h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说是真想买联想,现在买thinkpad还不如去买拯救者

今天刷到个视频,拯救者也是计划性报废了
离大谱,疑似发现R9000通病,拯救者这是要重蹈小新的覆辙吗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583edfb4655562a435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笔记本感觉全是垃圾,前几年买了个DELL XPS 17 屏幕是挺喜欢的17寸 16:10的,屏幕边框非常窄,外形只 ...

为啥我买了两次联想都是不到 一年数字键失效?百思不得其解,是锁住了吗?没看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笔记本感觉全是垃圾,前几年买了个DELL XPS 17 屏幕是挺喜欢的17寸 16:10的,屏幕边框非常窄,外形只 ...

确实,我买的二手W530,用了好几年了,算上上一位用户的估计有8、9年了,除了换过风扇,其他没啥毛病。装的WIN7 也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刷到个视频,拯救者也是计划性报废了
离大谱,疑似发现R9000通病,拯救者这是要重蹈小新的覆辙吗_哔 ...

使用二年了,
颤颤发抖ing
随时随地准备更换新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今天刷到个视频,拯救者也是计划性报废了
离大谱,疑似发现R9000通病,拯救者这是要重蹈小新的覆辙吗_哔 ...

看上去是黑胶惹得祸?

黑胶受热会膨胀,把CPU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上去是黑胶惹得祸?

黑胶受热会膨胀,把CPU顶起来?

应该是的,黑胶与焊锡的膨胀系数不同的原因,顶起来导致虚焊。
然后打胶量也估计太多,渗透到了cpu的焊盘部位,更容易顶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笔记本感觉全是垃圾,前几年买了个DELL XPS 17 屏幕是挺喜欢的17寸 16:10的,屏幕边框非常窄,外形只 ...

       确实,笔记本都是垃圾。和手机对比,这么多年都没长进。我就是觉得一直没有好的笔记本,也不急着换,13年买的笔记本,用到22年初才换。
       当时也看了XPS17 屏幕和配置很好,就是价格还是超预算了,后来买了DELL的灵越16Plus 16英寸,16:10的3K屏不如XPS17的4K屏好,不过比其他笔记本电脑的2K屏好多了,平时调200%显示,效果也可以。
       看着配置也挺好,32G内存,显卡阉割地有点大,不过也算是独立显卡。结果用起来,一开始几个月会黑屏或者蓝屏,键盘触摸板失灵,售后来换了主板,屏幕,也没解决,后来是他们BIOS新版本升级后,必须再冷启动一次,才能解决问题。售后换的时候,不小心把外壳的一个螺丝孔搞坏了(也算是设计问题,很容易坏),又换了个外壳。现在我的电脑除了硬盘和背面贴了序列号的那块板子之外,好像电池也没换,其他的已经全换了一遍了。
       蓝屏问题解决了,一直到现在触摸板还是有问题,换新的触摸板用几个月之后,就会出现使用10分钟左右之后,触摸板失灵,乱跳的问题。换了2个触摸板了,这次这个10月份又不行了,前段时间忙,准备这个月再让DELL售后来换一个。网上查到说是这款笔记本的通病,设计缺陷,接地不良,要自己飞线焊一根线接外壳才能解决。

网友H(2024-01-19):
引用 网友A:
X1C gen10, i5-1240p, 16+512, 2.2K 16:10, 4G 2年流量, A壳碳纤维,今年4月份京东8488买的,保修期到25 ...

我倒是有意,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
我有几只联想的同型号的无线鼠标,当时觉着手感不错性价比挺高买了好几只,用了几年后还状态良好,突然几天内这几只鼠标都连不上接收器了,100%是计划性报废,从此以后再不敢买联想的任何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倒是有意,就是价格太贵了

X1C做工质感在ThinkPad里面属于顶级了,诚心要可以少点

网友:
x1 yoga 最近才注意到有这神器,可以手写,
有什么想法随手画出来,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X1C做工质感在ThinkPad里面属于顶级了,诚心要可以少点

能给个联系方式,具体聊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X1C做工质感在ThinkPad里面属于顶级了,诚心要可以少点

具体多少?奶东上这款笔记本已经不到5k

网友H(2024-05-13):
引用 网友A:
X1C gen10, i5-1240p, 16+512, 2.2K 16:10, 4G 2年流量, A壳碳纤维,今年4月份京东8488买的,保修期到25 ...

你这笔记本有意出不?有意的话,留个联系方式聊聊,我买来调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笔记本有意出不?有意的话,留个联系方式聊聊,我买来调试用

不好意思,之前没有看到回复,前段时间给我亲戚小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