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本安防爆关于器件选型问题

楼主(2023-11-07):
请问本安防爆电路的器件,保险丝(125V/250mA)和功率电阻(3W)可以用贴片的代替吗?

网友A:
可以,保险丝选快熔的,看熔断曲线,功率电阻用1W的串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保险丝选快熔的,看熔断曲线,功率电阻用1W的串联就行了

谢谢,第一次弄防爆仪表,看参考的板子都用插件的大保险丝和功率电阻,想着贴片方便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第一次弄防爆仪表,看参考的板子都用插件的大保险丝和功率电阻,想着贴片方便些 ...

最好直插的功率电阻....发起热来可靠性好,贴片的危险....如果是0区还有可能胶封的。
我这本安的都是选大封装的....尤其是电源部分绝对不考虑贴片的,串联功率电阻,并稳压管.....短路也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直插的功率电阻....发起热来可靠性好,贴片的危险....如果是0区还有可能胶封的。
我这本安的都是选大 ...

好的,那就优先插件,暂时不搞特立独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保险丝选快熔的,看熔断曲线,功率电阻用1W的串联就行了

快熔的品牌可以推荐一下呢
不是本安产品
选用的保险丝总数慢半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快熔的品牌可以推荐一下呢
不是本安产品
选用的保险丝总数慢半拍  ...

一直用的力特的,直插的用的最多的就是216.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第一次弄防爆仪表,看参考的板子都用插件的大保险丝和功率电阻,想着贴片方便些 ...

按照需求来啊,直插只不过是以前沿用下来的而已,老设计没人愿意动就是了,现在电池供电和低功耗供电的设备越来越多,这些早就不用直插的了,空间大就用直插的,空间紧张贴片的也没事,像TTL,485通讯接口这些东西,总不能还用直插吧,多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需求来啊,直插只不过是以前沿用下来的而已,老设计没人愿意动就是了,现在电池供电和低功耗供电的设 ...

你说的这个就是我的想法,我个人是不想用直插的,但是没搞过防爆认证(参考产品认证过),就心理打鼓,怕认证有器件类型要求;仪表9V防爆电池供电,电流应该100mA以内,PCB体积倒是也没严格限制,直插想办法也能放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力特的,直插的用的最多的就是216.系列的

3Q,
力特就是这行业里面老大

网友:
可以的,力特的